请教:如何练习定点翻?

楼主(2017-04-28):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定点翻如何练习?一步到位我是做不到的,希望能有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练习步骤,也就是说每一步的练习目的明确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做到,下一步的练习在上一步的基础上继续这样子。谢谢!

网友:
翻滚整个过程螺距要同步变化,翻滚速率和螺距变化速率时刻保持同步并且在大桨垂直地面时螺距为零。机身姿态翻平以后如果飞机上下窜动说明螺距不合适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调整,慢慢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摸拟器或真机,用小机翻,如果小机机掉的高度不多,定点翻就差不多成了。

网友:
很简单,就是       零螺距        的运用。

网友:
放慢练 字数不够

网友:
其实真正做到定点翻挺难的,螺距跟不好,不是掉就是跳

楼主(2017-06-29):
距离我提这个问题两个月了,很感谢楼上大神们的回复,从中学习到很多,比如很多大神都提到零螺距这个关键词。
在这两个月中我基本每天模拟器练习20分钟(周末更多一些),重点当然在翻,我把我的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
1、除正倒飞水平位置附近以外(大概是15、20度,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其它姿态下如果不是接近零螺距,主旋翼产生的水平方向分力必定会造成直机在水平方向的移位,所以除正倒飞水平位置附近以外的位置,必须保持在零螺距附近
2、按1中所述操作螺距,会使得直机升力不足,因此在正倒飞水平位置适当补充螺距是稳定高度的关键。在单次翻练习中,我每次在启动翻之前,会适当加大一点螺距,这个加大螺距的动作很快速,就是在即将翻之前,而且动作也不大,相当于做了个预补偿吧
3、按1中所述操作螺距,在单次翻练习中,其实就是要求一过水平位置附近,螺距就迅速归零并保持在那里,等待下一个水平位置附近的时候再快速改变螺距
4、单次翻是连续翻的基础
5、单次翻,为了高度稳定,有个小的诀窍:在每次到达水平位置的时候,螺距故意离理想的平衡点稍差一点,然后接着快速小幅加大螺距,这时机身会一小抖,我是利用这个反馈信息来快速找到平衡的螺距位置
6、单次翻,为了做到每次翻都能稳稳的停在那里,需要很好的悬停平衡预测,我是正飞预测很好,倒飞很差(我已过倒飞自旋悬停,所以不是基本功的问题,是基本功应用的问题),我的方法是每次练习,我都改成以倒飞停住调整为主,练的多了,也就好了
7、各个姿态的各种翻都要练,从实际练习看,虽然组合数很多,但基本功是相同的,并不需要花费同等的力气

目前的效果:单次翻或中间给一点时间停顿的连续翻,高度比较稳定,位移也不多。真机没试过,不过根据之前的经验,不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看3楼大湿的就可以了! 说的很详细

网友A:
已经会正飞自旋,还不会倒飞,是否可以练习定点翻?

网友:
模拟器里随便操,整一整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会正飞自旋,还不会倒飞,是否可以练习定点翻?

倒飞都不会还怎么连定点翻

楼主:
谢谢大神支持!我根据大家的建议加上自己的练习体会,希望这段体会对后来的新手有帮助

网友: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
定点翻的关键不在于翻,在于螺距控制,在翻的过程中,螺距从正到零到负,要跟翻转过程相配合,至于要怎么配合,楼主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