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跳穿越坑。设备求助~

楼主(2017-04-28):
            直机爱好者。。目前 充电器(308) 控(FUTABA 18SZ) 工具齐全。。。
       跳穿越坑还需要购置那些设备???   机架  图传  眼镜 电调 电机各自买什么型号?? 主流配置就好  ~~~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啊,不知道怎么入手,一头雾水,盱眙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不知道怎么入手,一头雾水,盱眙玩家

没人带没法入。 我们这边没人玩穿越

网友B:
210机架 30a电调 2205电机。不差钱用2306电机,图传摄像头自己看着买,fpv眼镜有肥鲨和sky或者奥姆威供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机架 30a电调 2205电机。不差钱用2306电机,图传摄像头自己看着买,fpv眼镜有肥鲨和sky或者奥姆威供选择 ...

。图传有品牌或型号吗?

网友:
穿越坑走起~~~
淘宝搜B6FPV
带你装逼带你飞~~~

网友C:
电机2205价格60以下,电调好盈BLS 30A 飞控F3或者F4 机架挑200元以下的(以上的没性价比)轴距210左右。图传FOXEER SWITHER TM25 摄像头索尼4140+673或者HS1177

网友:
看来楼主不差钱,那就银燕2205S和紫弹电调套装,F3飞控,12/5V的双路分电板或用飞塔更方便。runcam摄像头,beerotor的图传和眼镜,省钱,等你水平高了可以换更好的。玩过直机,那装机水平应该不低,机架就选小的,220以下,比如qavr,挺结实的,更小的机架电池就要放在下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有品牌或型号吗?

黑羊图传 肥鲨图传 奥姆威,Foxer 前两个贵点。效果也好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