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客服进来一下。找到尾巴震动元凶

楼主(2017-04-28):
前几天买的470lp,尾巴一直疯狂震,在家里弄了好几天还是没解决,于是听模友的建议金属桨夹,因为金属桨夹不带塑料链接杆(链接蟹抓的)。所以要换桨夹必须把原来塑料桨夹上链接蟹抓的塑料链接杆拆下来装到金属桨夹上。因为一开始看说明书,那个连接的部位是自攻螺丝,那个螺丝是紧的,所以没有必要都不会拆.结果一拆傻眼了.螺丝铜套只有一边才有。我想这必定是导致震动的原因!难道工人粗心忘记装了?亚拓客服请问怎么看?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没有铜套间隙会很大,你怎么会现在才发现?

网友:
装机时肯定要全部拆掉,检查无误才装起来上胶的,你太大意了。不过亚拓出现这种几率不高,你算中奖了

网友A:
楼主不用上气,我的新买回來的470P飞了几次才发现尾桨夾有一边是漏装了一个軸。在外面也买不到,因为是非標準的尺寸,亚拓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上气,我的新买回來的470P飞了几次才发现尾桨夾有一边是漏装了一个軸。在外面也买不到,因为是非標 ...

漏装一个轴你也能飞?要黑也不带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装一个轴你也能飞?要黑也不带这样的啊?

漏装一个轴承,是靠近尾中联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