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老师

楼主(2017-04-28):
小弟有架亚拓450L,自打换了个好盈V3 50A 电调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抽风.
原装电调前 飞的非常稳,从来没抖动过.
自从换了电调后,开始熄火时抽风震动侧翻炸
再后来除了,机架,单向轴承没换,机械部分基本都换过来了.
最后排除了地面震动, 又开始悬停震,中联,桨夹,主,横轴换了几批了,还是空中震.地面没事,有一个325舵机听声音稍微有一点点不顺滑,不知道会不会是舵机的事.
悬停油门65%,电调定速存储模式.
顺便再问下老师们:  亚拓这个原装的460MX1800KV电机是不是和好盈的电调尿不到一个壶里,如果这样就不用460电机了
还望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不是电调的事情吧?换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A:
舵机蛮重要,不装易碎臂炸鸡,多少都会伤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蛮重要,不装易碎臂炸鸡,多少都会伤到舵机。

老师,已上易碎舵臂了,,,,每次大桨触地先断其易碎臂的,感觉还是哪里有问题
自己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B:
v3跟460电机没问题的,我也是这个配置飞得很好,震动都是因为有部件变形了,要一步一步查全部四轴两联两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跟460电机没问题的,我也是这个配置飞得很好,震动都是因为有部件变形了,要一步一步查全部四轴两联两夹
...

哦,好的,老师,那舵机可以排除在外了么,再者,轴承没有明显虚位时也可排除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老师,那舵机可以排除在外了么,再者,轴承没有明显虚位时也可排除了吧

先用“震动”作为搜一下论坛里面的贴,花点心思逐个认真看一看,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震动”作为搜一下论坛里面的贴,花点心思逐个认真看一看,会有收获的!

好的,老师,我会按您讲的去仔细查查,多谢... ...

网友:
你换电调肯定动了插头看下有没有松动,电调按理说不会

网友:
换单向和单向套,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用回原裝電調!

网友:
震动多少啊,我450炸很多次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你的描述跟电调没什么关系。我用过三个V3-三个460,好用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