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 化油器,右边HUaYI漏油;换20元左边的OK。

楼主(2017-04-28):
恍惚记得是2016年,换上HUAYI化油器,当时就感觉到
用油泵透过“三通”加油的时候,HUAYI进气口就滴漏,
当时也没在意,现在油箱油面只比化油器高 3厘米,
居然发现HUAYI化油器每26秒左右就不断的滴油
没办法啦,只好又花费40元买了2个左边的化油器——

好在俺这飞机已经革新得比较成熟,简单的拆下油门舵机
3P线,温度传感器遥测线,CDI 霍尔线、高压帽和水冷管
就能轻松分离发动机和机身,拆下旧化油器也不难。

顺便自赞赞:离合器采用M6螺丝之后:稳如泰山、永无忧患。

重新装好飞机也是比较轻松的事情。终于下班了试发动机。
【刚才压力加油的时候:没发现新化油器 滴油的 趋势。
写这文章的时候又特意去:用手摸化油器底下==是干的

发动机运转平稳,看来这20元的 化油器 值了 。

楼主:
载荷能力 30Kg 大机,也在 慢慢完善 进程中 。。。

前置电控盒:已经具备完善的防雨水能力
待今后【电调】更换为可浸水工作的品种,
后面飞控系统:目前暂时用的 裸露 3 轴陀螺仪

网友:
大神玩的机器复杂得漂亮!

网友A:
20块的华博罗哪买的。我怎么买个668都要100多块

网友B:
666,老师城会玩,祝30KG级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块的华博罗哪买的。我怎么买个668都要100多块

先回 3楼 —— 谢谢关注,没办法 必须得有那么多 电器 控制 接线 。
————————————————————
这次这个 化油器 请看图片 。。。

————————————————————
再回 5楼 —— 谢谢,今天下班 打算就在本楼
再试试 四缸发动机 点火运转,明天 有模友来
帮忙装上脚架 和 30Kg举重杠铃、带载荷30Kg试飞
如果明天这次试飞不出什么意外,那就打算天热
四川康定 海拔 2400米 试飞悬停离地 30米
若一切正常:再上“折多山”4200米 悬停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老师城会玩,祝30KG级早日爽飞!

惭愧啊,惭愧,昨天 4月30日。带载荷 30Kg 试飞 。
——主旋翼 钢片弹簧 断裂,是 问题的 表象——,
实际是:该零件 长度 短了 9毫米,又是“凑合”惹祸了。

还好:这次 改进后的起落架 很坚强,只 损失 6片 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惭愧,昨天 4月30日。带载荷 30Kg 试飞 。
——主旋翼 钢片弹簧 断裂,是 问题的 表象 ...

这个太强大了,我平推才这么4片杠铃片

网友:
佩服啊,一直在坚持玩汽油的。早在2013年就见你玩了,还在坚持。

网友:
我想了解发动机的水冷结构! 和  水泵的工作状态,求教

网友C(2017-10-05):
楼主,你机架是航空铝合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机架是航空铝合金吗

  可能 不是哦。。是市场常见的 6061 铝合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