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用过d10的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2017-04-28):
刷了固件过后,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失控保护了,现在换了极翼p2飞控,里面设置失控保护要用,

网友A:
FailSafe选项。
记得设的时候按下去,是从0也就是中点开始调的:设油门的时候一定要降到最低,否则失控后是5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ilSafe选项。
记得设的时候按下去,是从0也就是中点开始调的:设油门的时候一定要降到最低,否则失控后 ...

我这个版本好像没有什么失控保护

网友:
没有刷过 原估计就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