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AT9坏了吗?坏了正好!!n

楼主(2017-04-28):
昨天用at9玩下模拟器就和接触不良一样飞机自己动跳舵的意思.在屏幕下面的小遥感看动的还挺快.然后换后面的线接着整加密狗总是无法找到遥控器.一会自己有来了.能飞是能飞遥控器端不稳就乱晃.今天测试420震动最大900多普通600多.3d全油门.发现舵机自己有时候会自己偷着动.一会这个.一会那个.感觉不是K8的问题吧.怀疑控不好.赶快告诉我遥控器应该坏了给我个理由换控!这个是刚接触直升机啥也不懂图便宜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个AT9,也是当时入模时,买了套到手飞带的控,回头想想,当时真傻... ...
也是上模拟器时,时而连接时而断的.
现在模拟器直接用模拟器的原控.
真机练习便宜机,悬停用AT9,
好点的机器还得上Futaba... ...

网友A:
现在都不愁遥控器的价格,主要是飞机多了接收机看上你的摇杆了在哪里搞的我也想搞,还有就是这遥控器接模拟器的口子的确有点接触不好,换一个紧点的好了,就是不敢碰,怕又碰松了。

网友:
敢用乐迪飞直升机 兄弟你心真宽.....   哦 对了 小直升机没事的..

网友:
赶紧换,这下理由充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不愁遥控器的价格,主要是飞机多了接收机看上你的摇杆了在哪里搞的我也想搞,还有就是这遥控 ...

88元摇杆.我的今天儿子给我掉地上摔坏两个开关

楼主:
遥控器儿子给摔了.回头玩我手机给我扔马桶去了.这一天啊.控控水刚开机

网友:
这控只能呵呵了

网友:
这可是迄今为止最快的遥控器哦。。。还有回传各种牛

网友B:
sab飞机都买了,换个14sg

网友C:
到通道监视那里看看是不是抖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通道监视那里看看是不是抖舵吧。。

直接告诉我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飞机都买了,换个14sg

这个月修飞机买飞机花的多点.目前够呛给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告诉我遥控器坏了

不知道哦,我的也是AT9,今天下午刚刚去飞,好像突然也有抖舵了。。

网友D:
你好,

判断遥控器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查看基础菜单,舵量显示。如果舵量值自己会跳,说明遥控器可能有问题。如果不跳,可能是其他原因,可以联系我们售后帮助您解决。

售后qq:   2850416975
电话: 0755-88361717-8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判断遥控器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查看基础菜单,舵量显示。如果舵量值自己会跳,说 ...

支持国产控。。。。。

网友:
有可能是模拟器线有问题  我之前也有这个情况  换线之后慢慢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狗的问题,控直接看通道输出是否正确,之前我也出现过通道不停上下跳,某处接触问题,比如狗上的焊点脱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