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改100s横轴

楼主(2017-04-29):
请问高手120如何改成100s的横轴呀,原厂横轴不是弯就是断,需要什么配件麻烦给个淘宝链接,谢谢啦。

网友A:
100S的横轴,桨夹,拉杆(有粗细两种,买细的),螺丝,K110的塑料旋翼头,剩下的就要自己动手改造,如果能买到2.0的金属球头最好,直接用。
我的昨天到货,几样东西没买上,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S的横轴,桨夹,拉杆(有粗细两种,买细的),螺丝,K110的塑料旋翼头,剩下的就要自己动手改造,如果能买 ...

哪里能买到2.0的金属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买到2.0的金属球头?

我也不知道,没有买到呢

网友C:
我已经改了,耐炸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改了,耐炸多了。

我卡到螺距拉杆那点了,怎么弄拉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卡到螺距拉杆那点了,怎么弄拉杆还是不行

变距杆那,一头要用原厂球头,一头要用100s的球头中间连接的丝杆用思凯利cp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距杆那,一头要用原厂球头,一头要用100s的球头中间连接的丝杆用思凯利cp的就ok了

好的,谢谢,我回头试一试

网友:
学习学习,才入120,以后改。

网友:
改成这样子有点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