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试问题

楼主(2017-04-29):
飞机咸鱼收二手,舵机kst215,舵机一直响,请问是扫齿了,但是能飞,没有我的另一台飞机稳。物理调平,陀螺仪软件调平,退出软件,3号了斜盘舵机向下两毫米,插电脑进软件,就水平。请问大神遇到过这样问题吗?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舵机中立点没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中立点没填好

用舵机测试仪调中,然后插陀螺仪,遥控归零,上下100度摇杆位置,还是这样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舵机测试仪调中,然后插陀螺仪,遥控归零,上下100度摇杆位置,还是这样情况

kbar也是需要对遥控器校准。。设定中立点啊?建议你kbar复位,重新校准从头调整

网友:
一样的,舵机本来就会响,除非你换OMG,听说安静

网友:
这些问题都不叫问题好吧

网友B:
你退出软件当然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ar也是需要对遥控器校准。。设定中立点啊?建议你kbar复位,重新校准从头调整

晚上回家再试一次,刚买回来飞的很好,炸鸡后修复就这样了。重头做一次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退出软件当然会动

也不能单独三号舵机向下,十字盘不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单独三号舵机向下,十字盘不平吧

我的也会  插上电有时十字盘不是水平照样飞没事

网友:
上、中、下都要調平!

网友:
退出程序后如果十字盘还是水平只能说明两个问题:1、陀螺仪坏了。2、陀螺仪处在绝对水平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