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NCPS加请教螺距问题

楼主(2017-04-29):
收了摩友的ncps主板加机身,利用手头的小鸡配件组装完成。试机发现螺距太大,达45°。用的d7e galee固件,试了中点微调,螺距曲线等,还是没法解决,望摩友支招。

网友A:
减少螺距行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螺距行程不行吗?

手头的ncpx一切正常,就是ncps螺距相关参数调了没用,不会非得减拉杆吧

网友B:
这个灯是6轴模式,3轴是红灯,调到3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是6轴模式,3轴是红灯,调到3轴试试

兄弟又见面了,谢谢 试试看

网友C(2017-06-29):
脚架楼主用的哪个机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楼主用的哪个机子上的

好像是6050上的,易脆,改了细钢丝

网友D:
我記得ncps跟v977一樣參數是寫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ncps跟v977一樣參數是寫死的

谢谢,用了老金的配置文件,搞定了。

网友E:
这飞机尾电机neng抗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尾电机neng抗几个起落

20几电至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