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M600 Pro怎么加装飞手视角摄像头

楼主(2017-04-29):
LB2上有一个AV接口 直接和之前的
FPV
摄像头那样直接接上AV信号是不是就可以了。请用过的大师指点一下。还有供电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直接接AV就可以,供电可以用降压模块或者用单独一块电池

网友B(2017-07-04):
发过来,我帮你搞定,配件、运费自理

网友C:
M600av口自带供电,电压9v左右。买fpv摄像头的时候买个宽电压自适应的就好,这样就省得再连降压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