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

楼主(2017-04-29):
naza lite之前还可以连上电脑的但是现在停留在这个界面点击跳过进入带上连不上重装过调参还是不行
LED模块如图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

楼主:
显示这样

楼主:
但是动遥控摇杆没反应

网友A:
很显然,没有和飞控连接上,以前单位的A2 也 遇见 过这样的问题,断电重新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没有和飞控连接上,以前单位的A2 也 遇见 过这样的问题,断电重新连。

试过好多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驱动装好没,有些杀毒软件误杀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装好没,有些杀毒软件误杀驱动

装好了
重装过还是不行

网友C:
你这是用的V2的调参,用lite调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的V2的调参,用lite调参就好了

找不到lite 我已经刷了v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lite 我已经刷了v2

到kanzhaji.com网站上有

网友D:
你确定驱动装好了吗,安装过程到最后会有一个文件移动的动态显示过程,大概会持续5秒左右,然后再显示驱动安装完毕,没有那个过程,也会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就会出现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kanzhaji.com网站上有

谢谢可以搞回li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驱动装好了吗,安装过程到最后会有一个文件移动的动态显示过程,大概会持续5秒左右,然后再显示驱动 ...

没问题问题是昨天可以用今天就用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搞回lite吗?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不是说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吗?

没试过

网友E:
可以刷回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回LITE

求指教

网友E:
降级回Naza-m lite 1.0:
用舵机线把飞控端口F1和F2连接,把Naza Lite的USB接入电脑,并接通电源。开启Naza Lite调参软件,回到升级页面并且确认升级到1.0。升级后断开F1和F2的连接,断电重启Naza Lite。现在你已经降级回了Naza-m lite默认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级回Naza-m lite 1.0:
用舵机线把飞控端口F1和F2连接,把Naza Lite的USB接入电脑,并接通电源。开启Naz ...

可是现在网上没有lite的软件只有v2
而且我的飞控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电脑

网友F(2019-02-10):
确实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学到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