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6s电池只听Z一声然后有点烧焦的气味现在充不了电了插头什么的都没反想问下是哪...

楼主(2017-04-29):
3s电池插上能充电但电流只有0.2A  充6s检测不到电压就跟平常忘接平衡头一样,开机什么都正常知道的大神给说下,本人估计是平衡头那个元件烧了

网友A:
很负责的告诉你不只是哪个原件烧的那么简单,要么返厂,要么升级。。

网友B:
用5S 或者非平衡模式试试.我平时用B6都不用平衡模式都是串充

网友C:
平衡头后面的铜泊烧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S 或者非平衡模式试试.我平时用B6都不用平衡模式都是串充

非平衡也不行才一百都不到的充电反厂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头后面的铜泊烧断了吧

拆开看了没见哪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的告诉你不只是哪个原件烧的那么简单,要么返厂,要么升级。。

一百来块的返厂没意思,最很背乐迪cp620才买一个月就坏前几天刚发走这个用一年没事突然就坏了,大好的天气就这样浪费了

网友D:
建议寻找厂家客服解决问题,拆开了小心厂家不给你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寻找厂家客服解决问题,拆开了小心厂家不给你退

都几年的充电器就算坏了返厂也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