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

楼主(2017-04-29):
有没有naza系列飞控的死粉,求帮忙解决飞机抖抖抖抖抖的问题,调感度调到我怀疑人生。谢谢赐教

网友:
鸡架刚度不够

网友A:
一般是机架的问题

网友B:
桨 电机 机架 电池 看看是不是用的合适

楼主:
用的是飞越650碳纤维机架,搭配双天5010电机(相对更厉害),也试过搭配大疆E800,还是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 电机 机架 电池 看看是不是用的合适

用的是飞越650碳纤维机架,搭配双天5010电机(相对更厉害),也试过搭配大疆E800,还是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机架的问题

我想知道你们平时调的感度大概是多少,我调lite感觉还行,V2还是晃的厉害。机架都是用飞越650碳纤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你们平时调的感度大概是多少,我调lite感觉还行,V2还是晃的厉害。机架都是用飞越650碳纤维的

...

125左右

网友:
调小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你们平时调的感度大概是多少,我调lite感觉还行,V2还是晃的厉害。机架都是用飞越650碳纤维的

...

我没用过这个配置

楼主:
但是有个人跟我说应该调大一点,杠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