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那咋飞控

楼主(2017-04-29):
有没有naza系列飞控的死粉,求帮忙解决飞机抖抖抖抖抖的问题,调感度调到我怀疑人生。谢谢赐教

网友A:
那个轴向抖就减少那个轴向的感度。

楼主:
naza m lite搭配飞越650机架,感度大概应该是多少,还有V2,我好做对比,谢谢

网友B:
感度和飞机的重量,重心和动力的大小,飞机轴距有关系,天下没有一样的感度,自己慢慢调

网友C(2017-07-28):
某轴震动就减到不震为止。某轴不震,调到轻微震动后往下降低一点感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