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贴记录华科尔ys8001改像真波音234(支奴干)的那些事~

楼主(2017-04-29):
先上理想效果图以及改之前图片(图片取自论坛SonELin)

楼主:
先说下原因吧,之前购买了ys8001这货以及几个华科尔的飞机,原因就是喜欢样子好看以及自己是坑迷。大概1年前看到SonELin兄发布了改造的帖子,很有兴趣,不过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没有经费,设计技能也不行。
最近正好大一学了SolidWorks,拿这个应用一下,想看看支奴干飞起来效果如何。

楼主:
另外出拆下来的东西:接收机,前后主轴齿轮旋翼头组,四个电机

楼主:
然后就是动手各种拆了,拆出来是个这(有个小部件改动了一下,楼下放改动对比)

楼主:
首先在拆完全部之后,能用到的是除了我要出的东西全部(大概吧),大概还需要2-4个舵机,3D打印一些部件(原图我到时候会开源放出来),购买一些零配件来实现这次改装。

目前打算先想下具体改装怎么做。因为要使用伟力hk123的方案需要改变机身的一些机械结构,而且整体动力方案也需要更换掉,飞控也需要寻找合适的。

楼主:
说下要买的东西吧
1,hk123的主旋翼组(旋翼头,桨夹,十字盘)
2,伟力hk123/931的主轴轴承(外6内2.5mm)
3,0.5模,64t大齿(cp改无刷那个)以及主轴固定环,主轴(需要再次加工)
4,合适的桨(在考虑是631/123/华科尔120d哪个合适)
5,几个舵机(我这里有华科尔的就先用那个,毕竟全部相同飞行更加稳定)
6,华科尔v120d动力组或者之类的(看着配置吧,合适就行,最好有定速电调)
7,合适的控制设备

楼主:
然后说一下控制原理【待定】(可能有错希望被指正)
波音234(支奴干)飞行的话,首先是前后转速相同且反向,一般为驾驶员手动定速。全部机动由十字盘来改变。机身俯仰通过改变前后十字盘统一方向俯仰进行,机身自旋通过相反方向十字盘侧倾进行,机身侧飞通过统一方向十字盘偏转进行,机身高度改变通过改变总距进行(前后总距相同)

网友A:
转向从上面看下去是反向的。俯仰是靠前后十字盘一个升一个降来达到的。不是同步前后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从上面看下去是反向的。俯仰是靠前后十字盘一个升一个降来达到的。不是同步前后倾斜。

也就是在中位情况下一个拉升,一个降下来对吧?这样大概也改变了螺距
大概会在前进时候让前面螺距小于后面螺距,后退时候后面螺距小于前面螺距。整体看起来是类平行状态

网友B:
围观,,,,好几个改支奴干的都烂尾了,,,,希望能看到大神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好几个改支奴干的都烂尾了,,,,希望能看到大神成品

烂尾也可能,主要就是学生党可能承受不起改装的价格(现在在发愁k123那个旋翼头咋办,一套下来500了,估计下个月又要吃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烂尾也可能,主要就是学生党可能承受不起改装的价格(现在在发愁k123那个旋翼头咋办,一套下来500了,估 ...

经济原因,,,,精力原因,,,,都是大问题,旋翼头那么贵么,找替换的呗

仔细看了一下,不是非要三桨旋翼头啊,可以用v977或者xk110之类的两桨旋翼头代替,,,会便宜一些

网友C:
两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浆就可以了。

两桨和三桨套差不多贵,我就选择三桨了(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提高升力)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qXCdI9Y 发一下今晚无聊设计的3.7g舵机 以备后续装配用

楼主:
最近两天在画舵机固定座,目前就是两边各先两个舵机驱动,如果需要第三个再画一个舵机固定座就行

楼主:
原厂是这样,准备左右各置一个,舵机可能还是原厂的这个(手头比较多,之后可能换ds37)

楼主:
还有就是拉杆改动了下方向,就是为了兼容123的金属十字盘,

楼主:
所有限位器部分底下都是电机,电机选用v120那个,间隙合适。
齿轮上面说了,不过可能采用金属电机齿

网友D(2017-08-22):
挖坟求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坟求进度了

进度还是图片上的,电机电调都有了,问题就是旋翼头等这边比赛完奖金发下来继续

楼主(2018-05-11):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有吗?

最近没时间研究飞控,其他基本已经成图中样子了,采用2s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没时间研究飞控,其他基本已经成图中样子了,采用2s供电

这个必须飞控才能控制吗?手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