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搞不明白

楼主(2017-04-30):
大神们,问个问题
3D机说的未来模型是个店还是那种飞机的统称

网友:
和天翼一样,是一个品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也问个问题,天翼15E二代是PP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问个问题,天翼15E二代是PP板的吗?

颜色鲜艳的是pp材料,很好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问个问题,天翼15E二代是PP板的吗?

天翼PP好像也还是第一代,我问过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鲜艳的是pp材料,很好认啊

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翼PP好像也还是第一代,我问过客服。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客气了大头兄

网友:
刚入了天翼30e15e,30e没舍得飞。15e炸的数都数不清了,依旧服役。

网友D:
个人感觉天翼pp15E,是同类型机子中最耐炸的,没有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天翼pp15E,是同类型机子中最耐炸的,没有之一。

未来也有pp15e,相比如何呢?未来貌似是最先出pp板的飞机的

网友F:
未来模型——天翼模型,这是目前出新材质pp3D机的两家工厂,之前两家都是生产EPP材质飞机,而且型号众多。两家同时有两种级别的3D机15e与30e,成然两家推出的时间上有先后,做工上也有些许差别。拿15e来说未来家机型是EDGE540T而天翼家出品的是LASER(激光),大家为了简单的区分一般称之天翼15e、未来15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未来也有pp15e,相比如何呢?未来貌似是最先出pp板的飞机的

天翼的拿在手里感觉瓷实,另一家给人的感觉是糠。
实际飞行中遇到同样的磕碰(大概啊,没法量化)就机翼来说,天翼的捏不捏不就没事了。另一家的pp蒙皮可能要破掉,且感觉用胶少,PP与里面的EPS泡沫会分离开胶,这时就会感觉到松散了。
另外因为天翼的一直没能把机翼蒙皮炸破,所以里面的EPS密度不知道怎样,另一家的感觉发泡密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未来模型——天翼模型,这是目前出新材质pp3D机的两家工厂,之前两家都是生产EPP材质飞机,而且型号众多。 ...

谢谢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翼的拿在手里感觉瓷实,另一家给人的感觉是糠。
实际飞行中遇到同样的磕碰(大概啊,没法量化)就机 ...

天翼的pp30e和未来的15e,30e基本一样。但天翼的pp15e,和天翼的30e、未来的30e、15e头罩后面装电池的那块有点不同,天翼的15e那块儿有泡沫,我觉得这块泡沫很好。

我感觉天翼15e要比未来15e耐炸。关键在于天翼15e机头有泡沫,炸机时很大程度的缓解炸机对机身造成的压力,如果未来的这样炸。估计头罩后面那块的轻木早都碎的没法修了。

但未来的电机座,要比天翼的结实一点,也就是厚一点。天翼的15额、30e电机座看着太过于单薄了,就是没有飞都会出现裂纹什么的。未来的15e电机座比天翼的30e都结实,用手压压就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