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 空中扫齿 新款红齿

楼主(2017-04-30):
新换的红色伞齿 飞行不到20起落 强势空中扫齿
下次是不是该出蓝色的了

网友:
是不是该有人说你手法不好。。

网友A:
确实手法问题

网友:
可惜了,损失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手法问题

滚一边去 手法不好就要扫齿?不懂别b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手法问题

是不是傻,手法问题就扫齿么

网友:
这产品质量没问题 机子没装好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以把长伞齿轴承那里固定一下试试。

网友:
反话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傻,手法问题就扫齿么

你最聪明

网友:
感觉亚拓的齿轮间隙不可调,然后所有的余量放得都有点大,必须靠高强度的材料来保证不扫齿,确实蛮难的。

就比如,你把大桨拆掉了,只保留尾桨,然后地面全油门,再把方向打到最右侧,让尾桨满负荷运转,不出一分钟,铁定扫凸了~

所以,要想不扫齿,恐怕最好的法子就是,不要做右旋类的动作,尽量做左旋类的动作,这样尾桨负荷最小,齿轮受力比较小

网友:
陀螺仪感度调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一边去 手法不好就要扫齿?不懂别bb

手法问题顶多干保护,怎么可能干到扫齿,除非齿强度弱于其他传动机构。

网友C:
人家说 手法问题 恐怕是说 LZ 扫了尾前驱动伞尺就要炸这么惨, 说的是这个 “手法不好”
不是上面几位大神讨论的 手法不好导致扫齿, 是扫齿了却没有安全降落

网友:
突然想起来又一次夏天连着飞450,没做好散热,结果大齿盘扫凸了,听着声音就不对,果断熄火降落,然后就只损失了个大齿盘,也算狗屎运了。

网友:
看图片 空中姿态 尾巴自旋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 手法问题 恐怕是说 LZ 扫了尾前驱动伞尺就要炸这么惨, 说的是这个 “手法不好”
不是上面几位大神 ...

你可别在这恶心了 越看你越恶心 要每次扫齿都能安全降落亚拓早破产了 别再回复我帖子 恶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