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s6r完全不懂

楼主(2017-04-30):
我当初以为这东西很简单,买来装飞机上遥控器设置好通道就能用,没想到一点头绪都没有。哪位大神有成功经验,麻烦分享点心得,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想做什么的 直机 固定翼 多轴。。。。有个主题才好回答

网友A:
不是有说明书吗?我用了啊,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说明书吗?我用了啊,很好用啊!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设置好安装角度,还要在控上通过两个控制通道设置好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设置好安装角度,还要在控上通过两个控制通道设置好飞行模式,

怎么设置呢,加个q8678257

网友(2020-06-09):
这是一个性价比高,飞控集成的接收,不知道为什么用的人那么少,非常好用。

我再补充一下关于设置和调试的一些坑。有坑的原因是Frsky公司的STK配置程序像半成品,说明的地方也不够仔细。

坑1:在官网下载的STK调参程序在Win10是可以使用的,不用选兼容XP、win7等模式,双击程序如果没有运行,右键单击程序,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就打开了。
坑2:插上S6R和STK,在设备管理器里看COM口是多少,如果COM是10以上(也即两位数),请手工改成COM2,如果COM2是空的话(不能改COM1),这样再进入程序,Connect那里的COM下拉菜单就能看到COM2了。我的电脑插上默认COM13,在菜单里找不到,这个问题让我折腾了非常非常久。这个弱智的软件设计问题,鄙视一下Frsky的软件产品。
坑3:当正确连接后,就按照LZ的介绍操作就好了,设置好CH9 CH10 CH12,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