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 新款红色伞齿扫齿炸鸡

楼主(2017-04-30):
亚拓区不敢去了  新款红色伞齿 空中扫齿炸鸡

网友:
用新款加改装,新旧不仅强度不同,齿比也不一样,要是700就这么垃圾,那他还出什么760mx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我想说个事情,你的尾管座没用对,但是伞齿轮和驱动齿是对的,新款,但是新款的齿轮不能和老款尾管座搭配的,装错了你,因为新旧款齿轮高低是不一样的,这样说的话,不扫也不太合理,中间存在虚位了

网友:
就是装机水平问题呗

网友:
找到原因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我想说个事情,你的尾管座没用对,但是伞齿轮和驱动齿是对的,新款,但是新款的齿轮不能和老款 ...

你可拉倒吧 是红色齿先出来的还是新款尾管夹
而且23t是指底下斜齿 和上面伞齿毛线关系呢 而且哪里有说老尾管夹不能用新对转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 是红色齿先出来的还是新款尾管夹
而且23t是指底下斜齿 和上面伞齿毛线关系呢 而且哪里有说老 ...

间隙不对,新款尾管座带的齿轮和老款的间隙不一样,因为新款的座是加厚的,你看我自己加强的地方你就知道了,还有新款改进后的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 是红色齿先出来的还是新款尾管夹
而且23t是指底下斜齿 和上面伞齿毛线关系呢 而且哪里有说老 ...

新款尾管座在开口处加强了,减少了尾管座的变形,对转齿不容易分崩离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拉倒吧 是红色齿先出来的还是新款尾管夹
而且23t是指底下斜齿 和上面伞齿毛线关系呢 而且哪里有说老 ...

都要换最新加强的才行,而且你看我上面有改装的,改装了好,要不真的挺垃圾

网友B:
准备出黄色加强齿,蓝色加强齿,绿色加强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间隙不对,新款尾管座带的齿轮和老款的间隙不一样,因为新款的座是加厚的,你看我自己加强的地方你就知道 ...

高低是一样的,加厚没有改变尺寸。。。
自己用卡尺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低是一样的,加厚没有改变尺寸。。。
自己用卡尺量吧

尾管座上内外加厚,新旧款散齿和小动齿之间距离你确定无变化?,既然这么说那你量过了,过来明确告诉你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尾管座上内外加厚,新旧款散齿和小动齿之间距离你确定无变化?,既然这么说那你量过了,过来明确告诉你不 ...

我可没量过,我不飞YT。。
只是新款尾管座的介绍只字未提“ 优化齿轮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量过,我不飞YT。。
只是新款尾管座的介绍只字未提“ 优化齿轮间隙”

我说的是小驱动齿和伞齿距离不一样,再说齿间隙吧,t数都不一样,新旧小的驱动齿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尾管座太单薄了

网友:
楼主的机装的确实粗心,从齿轮扫的痕迹看,明显没有咬合到位扫齿很浅,传动齿轮至少在加1片0.5mm或者1mm垫片,转动顺畅的情况下用最厚垫片就不会扫了;

网友D:
这里的对转齿轮是斜齿,转动时会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分力,分力的存在会令伞齿啮合间隙变大,而轴承也是会有轴向游隙的,看扫齿的情况可以看到,是啮合是不足够导致的,个人建议在不影响啮合的前提下,可以加个薄垫圈在对转齿的伞齿上方,当然长伞齿轴承位置用螺丝夹紧也是很不错的改装。建议尝试一下。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对转齿轮是斜齿,转动时会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分力,分力的存在会令伞齿啮合间隙变大,而轴承也是会有轴 ...

老闆就靠你出個CNC改套了

亞拓機都差在這裡
齒輪鬆鬆散散
加上打個右舵尾管座一扭動
齒隙通通跑出來了

网友:
白色齿,黑色齿,红色齿,大家懂的

网友:
来来来,我们猜猜亚拓下一次出的对转齿会是啥颜色

网友:
说句实话。亚拓的精度。真的很少有再对转齿上加垫片的啊。咬合问题说明做工精度不够。存在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出黄色加强齿,蓝色加强齿,绿色加强齿

越看越好笑...
這種弱智的機械結構, 吹了10年, 這老本還真的要吃多久

都700級別了, 還省個點毛錢, 但郁悶自己.
直接遠離宇宙第一 , 開心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闆就靠你出個CNC改套了

亞拓機都差在這裡

這種尾管座及整個齒輪系統弱智了幾千年還是至死不改.
到今天X系列還是同一埋笑話.
改個英文字就當高級貨了.....

网友:
亞拓我就埋怨這裡而已
其他的還是不錯
整體性能是很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对转齿轮是斜齿,转动时会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分力,分力的存在会令伞齿啮合间隙变大,而轴承也是会有轴 ...

做个全金属的吧,反正前后都是塑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