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装机+库区首飞

楼主(2017-04-30):
忙里抽闲,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才把机子装起来,始终没找到现成的两轴云台,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俯仰牢固感觉还可以,横滚舵机固定在了云台上,舵臂固定在飞机上,强度感觉单薄了,但没想到什么好方法了

用了两块6200毫安的电池才压着头,重量超乎想象,还没飞过这么重的机子,期待首飞了
A控自稳挺方便,但是不能再进行手动操控有点儿遗憾,横滚完全靠飞控了,好像不能微调和手动,俯仰干脆接在了接收机上纯手动操控
期间发现个问题:A控的空速机在进入调参再退出就测不到风速了,始终显示零,断电重启后才恢复正常┅┅┅┅┅┅┅┅┅┅┅┅┅┅┅┅┅┅┅┅

┅┅┅┅┅┅┅┅┅┅┅┅┅┅┅┅┅┅┅┅┅┅┅┅┅┅┅┅
库区首飞
加横滚云台后,飞机水平姿态全靠OSD了,上天才发现A控的水平显示模式和之前飞的dji哪吒正好相反,起飞后看图传修姿态拉错副翼,险些炸鸡,离地大概一米救起,小心脏着实揪了一把,首飞云台横滚慎用,慎用!!
胖子的头罩对画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整机6斤的重量飞着倒是毫无压力,平稳,回头更新手抛视频
┅┅┅┅┅┅┅┅┅┅┅┅┅┅┅┅┅┅┅┅┅┅┅┅┅┅┅┅

待更新…

网友:
相机通款

网友A:
什么摄像机呀,座子那么骚。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摄像机呀,座子那么骚。祝爽飞!

runcam2

楼主:
引用 楼主:
runcam2

借您吉言

网友B:
是自稳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稳云台吗?

自稳的,安的不是很正,完事儿中立点没法调,第一次效果不好

网友:
俯仰舵机如果直接接接收机的话没有办法用返航功能了,如果希望用手动的话把5通道打到低就是手动模式了~,飞控不参与控制~

网友C:
刚刚入了A控还好你提醒,之前多轴就是哪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入了A控还好你提醒,之前多轴就是哪吒。

A控有两个显示模式,我用的战斗机模式是这样,另外一个不知道和哪吒一样不,还没试

网友:
先顶再看,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
你空速管那样装真丑

网友D:
电机和桨用的啥

楼主(2017-05-30):
引用 网友D:
电机和桨用的啥

郎宇2820-920配1155马刀桨

网友E(2017-08-29):
想请教下  我的小胖子起飞后不是抬头就是低头  不拉升舵就不行  松一点就扎头   我用的是2814 1200KV   天行者60A  5000毫安2S 串联两块   电池重量56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  我的小胖子起飞后不是抬头就是低头  不拉升舵就不行  松一点就扎头   我用的是2814 1200KV   天 ...

两个方面1:飞机重心没调好,2升降舵面角度不合适

网友(2018-03-27):
楼主,你的死胖子的重心在哪呢?标记一下呗

网友:
我恨你,恨你有这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