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情怀小翼展如何选择发动机型号

楼主(2017-04-30):
04年的时候玩过一阵油机当时是46 OS发动机 配40油机,10多年过去了电动时代了,近期想回归油机的感觉,目的就是爽玩,便宜不折腾。翼展1米上下的便于携带的练习机就行,发动机选择遇到了难题,15级 18级 21级 25级 品牌也就知道OS  ASP YS  当然ASP首选了便宜么  OS稳定性我是体验过不过价格高很多。在级别选择上应该如何选择呢? 从调教简单程度、动力富裕程度、保有量、等方面综合评价下。

网友A:
OS 46稳定到不得了,飞了差不多一年,从没有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 46稳定到不得了,飞了差不多一年,从没有熄火

是  不过 46太大 现在对我来说

网友:
就目前楼主说的情况来说
像你推荐25级吧   翼展适合1米~1.2的小飞机

25级相对于15级来说重量都差不多但是拉力差很多   比15级稳定好调!

再说下机器吧!
三叶性价比高   寿命短   配件便宜稳定性没有OS好   但是调教好了一样好用杠杠的

OS 相对来说贵一些但是 稳定好调   寿命长  精度高   但是配件必然贵

选哪个品牌看楼主的预算多少!
最后祝楼主爽飞!!!

网友:
25或32级,机翼1.2米。雷虎的Pro的发动机也能考虑。

网友:
三叶25比较稳定,老款15的比较麻烦,蓝头15没用过

网友:
越是小排量发动机,对精度要求越高。所以25级以下发动机劝你不要考虑省钱,直接OS、Saito。要动力富裕,那得根据你的机型来选。

网友:
如果是练习机,一米翼展,15级发动机就够了,我用过OS15级也用过三叶15级,可能是运气好这台三叶发动机比OS还要稳定,我小练习机90CC油箱要飞20多分钟,超级省油,用了将近10年几百个小时。我一直用的COOLPOWER油。

网友:
这么说吧 OS炸一下几百块不见了。等两个月都可能,三叶一百块几天的快递。

网友:
别人几十元的15级都一样飞,现在的三叶没那么废材了

网友:
如果用os发动机都能飞炸的人.只能是不会飞.这样的外行就算飞电动也会炸

网友:
OS 25 不错。三爷32 我用过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