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FPV远航,猜猜我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2017-05-01):
第三架冲浪者了,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续航时间稍微短了一点,3S5200电池半个钟左右,炸烂了小胖子,天行者X6,天行者X5,最终还是觉得冲浪者好飞,可能是场地或者自己调试的问题吧。
配置:天捷力冲浪者
    2212  1400KV+8寸桨+加高电机
           30A电调
           APM+GPS+电流计+OSD
           3S5200电池
           5.8G2W图传,700线摄像头,808二代摄像机
          遥控器:华科尔F12E一体遥控器,加2.4G功放,5.8G 14DB图传小平板天线

飞了7公里多,来回15公里左右,图传无雪花,遥控灵敏,还能继续飞,但是怕回航时间电池不够,所以就切返航回来了。落地检查电压3.75V,应该能飞到10公里。

网友A:
当前形势风口浪尖,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形势风口浪尖,谨慎

对........

网友:
这是在秀遥控么?

网友:
还是谨慎点好,尽量不要高飞和远飞。

网友B:
羡慕啊,为什么有摄像头还有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啊,为什么有摄像头还有摄像机

没有808的av输出线,懒得买,所以加多个摄像头

网友C:
华控有那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控有那么强大?

加了功放

网友:
什么功放  有链接吗

网友D:
冲浪者3-4级风能飞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3-4级风能飞吗?

能,不然怎么叫冲浪。就是降落速度要稍微快那么一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然怎么叫冲浪。就是降落速度要稍微快那么一丁点

这个冲浪者多大翼展?1米4吗?

网友F:
加高电机座? 用大桨反扭什么大吗?为何不用原厂5寸、6寸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高电机座? 用大桨反扭什么大吗?为何不用原厂5寸、6寸桨呢?

原厂的动力不够啊,2212电机上8寸桨,全套飞行重量1.35kg。5-6寸拖不起

网友:
lz小心查水表,多看看地图避开机场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OSD用的是好多版本的固件,我的用的2.4的没有距离显示

网友:
不加切糕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