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R8DM跟JR xg8的使用

楼主(2017-05-01):
这款日冠的接收机兼容dmss制式,能输出sbus信号,想问下有人试过它的sbus功能吗?控上要不要设置其他的东西呢

网友:
貌似直接设置通道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接收机调到特殊模式就行,有sbus输出,同时其它通道插口也有正常的pwm输出,使用两个月了,挺好用

网友:
非常好用~
陀螺仪软件里设计对应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正在用在pixhawk飞控上测试,如果不用sbus输出还得买ppm转换器

网友:
各位大侠  现在JR的控还敢买吗?我看了TB上的一些经销商差不多都把JR控下架了  原厂接收机好像货源也不多 这JR是不是也要学地平线 退出中国了?

楼主(2017-10-06):
引用 网友A:
兄弟,知道日冠转sbus后,怎么连接mb陀螺仪,我是11mv控,研究几天了,油门和螺距通道在st-1和st-2上不联 ...

我问过,它的sbus和futaba的subs映射不一样。。用传统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