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美丽的飞场

楼主(2017-05-01):
5.5经历了无故抖舵、2s直驱断电炸鸡,如今越调越精神,好好再干几块电!路边的野花最爱踩!

网友A:
环境真好,蓝天白云青草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真好,蓝天白云青草地

这个小飞场很有纪念意义,先后试飞了kds360、alzrc380、kds5.5、align700V2,让我喜忧参半的地方。

网友B:
这草地真不错现在用的电调bec

网友:
这草地适合飞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草地真不错现在用的电调bec

还是2s直驱,12s动力,不过ubec电压降到6v了。

网友C:
直驱断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草稍微高了点,为了防止扫将,楼主可以用泡沫板弄个停机坪

网友:
那个年代 450 都不落伍,真是一代神机,五菱之光s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2s直驱,12s动力,不过ubec电压降到6v了。

你那个帖子不是说不稳定吗?电压调低有用

网友:
这地方飞起来很惬意

网友D:
楼主有飞的视频吗,想看看12s的5.5表现如何,另外问一下,楼主什么配置?

网友E:
风景如画

网友:
飞场环境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帖子不是说不稳定吗?电压调低有用

电压降到6v刚好是接收机最高可接受电压,陀螺仪和接收机之间不用bec了,取消这个bec就不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飞的视频吗,想看看12s的5.5表现如何,另外问一下,楼主什么配置?

凤凰80HV电调,天蝎星4025-550kv电机,大kbar陀螺仪。由于2s直驱+接收机bec导致抖舵,已改好盈10Abec供电。天蝎星温度很高,推荐改用昭意同级别电机。
刚练到正飞自旋航线,集体螺距12.5度,循环螺距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断电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改用2s电池+10a好盈bec,可能降压过程消耗了额外电量,2s电池比以往消耗的更快,自旋时突然没电,低空失控炸鸡损失一副大桨和一根主轴,其他完好。
550以上级别的飞行必须严谨、细致、有危机感。自从使用2s直驱、高压电调、高压舵机,已经接连发生三起非技术炸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凤凰80HV电调,天蝎星4025-550kv电机,大kbar陀螺仪。由于2s直驱+接收机bec导致抖舵,已改好盈10Abec供电 ...

电池用的多大的,整机多重?

网友F:
80A?太小了吧?

网友:
能飞真好啊,成都这边彻底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用的多大的,整机多重?

2200两块,整机在3.6kg。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A?太小了吧?

12s动力的80a电调功率相当于6s的160a,不小了。

网友:
照片拍的美啊

网友:
这怎么改的12S啊?电池用的啥的啊?

网友G:
有这棒的绿地飞场,飞机要得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棒的绿地飞场,飞机要得再升级。

恩,马上把align700V2修好,争取周末试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是改用2s电池+10a好盈bec,可能降压过程消耗了额外电量,2s电池比以往消耗的更快,自旋时突然没电, ...

好吧,这个确实不应该,我觉得像这种电池每飞之前一定要量一下电压,低于多少不飞,要不代价确实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个确实不应该,我觉得像这种电池每飞之前一定要量一下电压,低于多少不飞,要不代价确实太大

对啊,吸取教训了,飞机脚架装了一个bb响,2s电过放就会报警。

网友H:
晒机场  让我们找不到机场的怎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晒机场  让我们找不到机场的怎过

偶住城郊,这些年到处都在开发建房,剩下的地方也不多了。估计还能暂时维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