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穿越了,求螺丝规格以购买电动螺丝刀配套批头谢谢

楼主(2017-05-01):
入坑穿越了,求螺丝规格好买电动螺丝刀配套批头谢谢

自己查了下,电机螺母是M5,电机固定螺丝有M2的,不知道还有那些规格,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你可以买点M3还有M4的,一般都用得着。我穿越上几乎全用的M3的

网友:
桨用的是M5自紧螺母,铝柱、马达底座是M3。铝柱可以用长一点的,结实,马达就不要太长,顶到线圈容易烧。

网友A:
批头最常用 1.5  2.0  2.5  3.0,螺丝就M2.5 M3居多,穿越机很少用得上M4这么大的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头最常用 1.5  2.0  2.5  3.0

顶楼上,这都是常用的

网友:
1.5和2.0用的多

楼主:
谢谢哈,这就去加到购物车里。

网友:
m2,m2.5,m3的用的多,而且要买的话最好是12.9级的。

网友:
Lz买的什么螺丝刀,看看呗

网友B:
亚拓的螺丝刀买一套就行了,M3的螺丝买YFS的,不过一般机架里面都送了,很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螺丝刀买一套就行了,M3的螺丝买YFS的,不过一般机架里面都送了,很难坏。

芳生吗?谢谢

网友:
恩,就是芳生

网友:
我就买一盒多合一的螺丝刀,20几块还包邮,啥批头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