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布线三件套

楼主(2017-05-01):
一直为直升机布线烦恼,五一帮朋友装机,朋友给我拿了个装机三件套,用起来感觉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布线了”不会码字直接看图吧,7008接收机接收机固定,

先装上螺母

把接收机固定在架子上

装入飞机内部并用螺丝固定,并固定接收机

电调固定

先把电调固定板取下,装入一侧的固定架

插上隔板

装入电调,并把电机电调连接好把线走到板子下面

装入另一侧架子

装入机体固定电调结束安装

还有安装风扇板本的架子看了一下安装是一样的

陀螺仪安装

这里是一般都是布线和安装的最困难的地方,要不陀螺安装不正,要不就是舵机线一大堆很难固定好看
感觉用了这个架子布线简单多了
首先把原机带的固定板取下来装上走线架子

把架子装到机体内然后把陀螺仪各条线接好

把长出来的线盘到槽内

盖上上盖用上盖把下面的舵机线压住,并固定好陀螺仪,把隔板螺丝固定好结束战斗

怎么样看的还行吧

网友A:
不用亚拓电调,不用3gx陀螺仪,不用futaba接收机

网友:
布线为啥难?一定是你没用亚拓的螺丝刀亚拓的螺丝胶和亚拓的原厂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亚拓电调,不用3gx陀螺仪,不用futaba接收机

只是觉得架子不错,还是比较方便的,用什么接收机用什么陀螺只是尺寸问题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增加重量的方法

网友(2017-12-04):
是否可以把电调旋转一百八十度布线方案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
有个3d打印机真幸福

网友:
没有3D打印机!

网友:
其实陀螺仪那个,有压线钳,直接剪了重新做线就好了

网友:
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

网友:
不错!祝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