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2017-05-01):
两个油针分别是三叶61与65四冲程发动机的,仔细观察发现61的油针针头粗,65的针头较细,想问问61的就是这样设计还是产品瑕疵,或者大家谁有61的四冲发动机取出油针看看。谢谢

网友:
三叶的东西,大家都懂的,这都不影响使用,不必纠结

网友:
不是一个型号,没可比性

网友A:
三叶的油针完全是仿制OS发动机的,OS也有这2种油针形状(我是说形状,不同型号不同级别的发动机不一定都有2种形状,大部分型号标配油针只有一款,部分型号间可以通配互换),尖头的油针变化较快,通用性较好,适合大部分油品和发动机,但发动机中高速容易富油;钝头的油针变化较缓,油门响应比较精准,适合3A3D这些对发动怠速高速要求精准的场合。对于某些型号的发动机(比如OS FSa155p、OS FS120)可以通过替换同级别油针来找到最佳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的油针完全是仿制OS发动机的,OS也有这2种油针形状(我是说形状,不同型号不同级别的发动机不一定都有2 ...

专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