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把罗具反向的界面再哪里?

楼主(2017-05-01):
找不到,求指点

网友:
控里设置!!!

网友:
在前面,有一个上下箭头的,一般都是选择上。哪里需要螺距反向

网友:
舵机正反向吧

网友A:
前面少年

网友:
你没看到有个螺距方向这个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少年

我是选的向上正螺距呀

网友:
不一定是向上正螺距的,有些直升机是十字盘向下螺距加大。

网友:
三个一起调。正就变负

网友:
螺距方向 点↓箭头就是了

网友:
kbar软件里面看遥控方向是否正确,然后改bar上参数
另外,我很想知道,调机那么久,出了那么多配件,连个bar都没搞定?

网友:
futaba控(t8fg以后出的)配kbar陀螺只要236通道反向,调个油门螺距曲线,设个熄火开关,调下感度,随便换控随便换飞机一样飞。其他设置都在kbar里面调

网友:
不考虑预补偿的话,这个在控里和K8里面反向都可以,区别不大

网友(2017-06-10):
...这眼神,给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选的向上正螺距呀

到底啥情况。。。。

楼主:
这帖怎么浮起来了,封贴!

网友B:
楼主果然是水中将,还有楼主不是之前立贴退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果然是水中将,还有楼主不是之前立贴退魔了吗

大哥请注意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