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斜纹问题求解!

楼主(2017-05-01):
奥姆威1瓦图传,山狗4000,大疆iosd,屏幕上有严重的斜纹,间距5mm左右。图传供电用的是分电板自带的12v电源。
光用山狗接图传,不用iosd,没有斜纹,加上osd就有。
买了一个滤波模块,接到图传供电处,有一点点效果,但几乎没用,效果很不够!
单独用一块电池给图传供电,斜纹减轻很多,也变得细密,但还是有。
今天突然注意到这个图传的输入电压是7到28伏,就是说可以用6s供电!我就直接把图传接到飞机的动力电上了,结果斜纹只是稍微减小了一点点,不过一推油门就严重了,还闪屏,根本不可行。
现在又买了个带金属壳的bec,在路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
现在弄得我都没招了,有点怀疑不是电源的问题,,,
求解!

网友:
可能制式问题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图传问题,我的欧欧有水波纹,换了垃圾图传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图传问题,我的欧欧有水波纹,换了垃圾图传一切正常

应该不是图传的问题吧,换了个ts832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有无可能是电调干扰的?电调都在肚子里,

网友B:
换PandaRC保证无水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PandaRC保证无水纹  哈哈

估计不是图传问题,换别的图传也是这样。

单独供电虽然能减缓,但不能完全消除。

现在不知波纹来自何方,我又买了一堆东西,分电板,bec,滤波模块,电容,铜箔胶带,准备各种方法都试试。

估计从电源上下功夫希望不大,单独供电都这样了,稳压电源再稳能稳得过单独供电去?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干扰了iosd,
波纹来自i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是图传问题,换别的图传也是这样。

单独供电虽然能减缓,但不能完全消除。

我是直接从电池取电  目前没有发现纹  大油门也没有纹  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