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做的老东西

楼主(2017-05-01):
很久没发帖了,前些天有人问我要ER9X的资料一下想起以前没能完成的迷你控,决定再来做一次。最早想做mini控是看了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帖子中的mini核心板淘宝已经有更新的版本了,不过完全没有买的想法,重新画了直接接SSD1306oled的板子。下载最新的固件代码,安装编译环境,折腾了好几天。最新的代码各方面都变得很方便了,7565P的屏换成SSD1306只要很简单的修改就行了。

玩了20多年游戏一直都很喜欢PS游戏机手柄的手感,现在手头都还剩3个完好的PS2手柄,所以决定用这个改。不过自然不会一上来就用原装手柄的,特意去买了个10几块的山寨货。拿回家就直接拆了。首先就开OLED的窗口。

用胶带粘上去通电比比合适不

内部是这样,暂时先飞线用手柄自身的按钮把菜单键和摇杆连起来试试这次画的板子和固件有问题没有

然后是信号测试,只测试了PPM和DSM2高频头。功能大致正常。

顺便还试了自己用RGC的资料做的兼容FRSKY的简易高频头和PPM接收机,接G4模拟器 。十几块的手柄还真是没法用,有一边摇杆电位器是中段空的外半段才有变化,另一边的正好相反。

今天就先到这,下一步要买点东西等几天才行了,需要微调按钮,还有电位器和开关。具体买啥样式的,买回来咋布置安装都还没谱。不知道啥时候更新了。

网友:
技术贴   楼主铣床不错啊  是雕刻机吧

网友A:
JH-D400X-R2另外问楼主淘宝上5块钱的摇杆电位器总成靠谱么……

网友B:
儿子快到可以玩模型的年纪了,一直没有合适的适合小手的遥控,D7E距离太短,靠你了大神,找两个好点的电位器,出个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H-D400X-R2另外问楼主淘宝上5块钱的摇杆电位器总成靠谱么……

淘宝上号称PS4原装的才4块5,你觉得靠谱不。另外你给的那个型号体积有点大哦,效果好的话倒是可以拿来做板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子快到可以玩模型的年纪了,一直没有合适的适合小手的遥控,D7E距离太短,靠你了大神,找两个好点的电位 ...

现在做的小板只是为了方便安装和飞线测试,最终是想做成针对PS2手柄的一块整个的电路板,然后用RCGroups的资料把Frsky的兼容高频头也做上去。我对高频的知识不够,不知道做出来距离如何。之前做了些Frsky的接收机,飞飞穿越和固定翼练习机还没出啥问题

网友C:
PS2本身就是SPI接口的,用单片机读挺合适的,缺点就是那个摇杆只有8bit。不过行程确实比较短。楼书是自己用ad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本身就是SPI接口的,用单片机读挺合适的,缺点就是那个摇杆只有8bit。不过行程确实比较短。楼书是自己用 ...

核心是开源控的er9x和opentx,我只是拿来主义

网友D:
又来了,之前你的帖子都看完了,想法和我一样!不过淘宝没有mini er9x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来了,之前你的帖子都看完了,想法和我一样!不过淘宝没有mini er9x的板子了

现在有在卖,还是用的四线SPI的OLED。ER9X已经有支持这个的代码,OPENTX暂时还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在卖,还是用的四线SPI的OLED。ER9X已经有支持这个的代码,OPENTX暂时还没

如何改啊,让它支持OLED?能否指教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改啊,让它支持OLED?能否指教一下啊。

在lcd.cpp玩家里,修改ssd1306 为1,如果要用SPI屏,把Serial lcd也改为1。串口屏的接线要看代码了记不住。
然后er9x.h里面#ifdef CUSTOM9X下面eepe为1的改为0。
剩下就是编译时用make后面要加上CUSTOM9X=YES
以上是er9x的
如果是opentx就改9x目录下的lcd_default_driver.cpp
lcdInitSequence[]这里面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cd.cpp玩家里,修改ssd1306 为1,如果要用SPI屏,把Serial lcd也改为1。串口屏的接线要看代码了记不住 ...

哇,谢谢了啊,十分感谢!

网友F(2017-06-03):
编译代码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译代码用的什么软件

我是用的ubuntu的编译环境,官方的github上有搭建编译环境的说明,基本照着说明走就行

网友G:
楼主,请问如果要用7565的串口屏幕,该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如果要用7565的串口屏幕,该怎么改啊?

按代码里面说的串口屏的SCLK接到PC4,SI接到PC5,RES和CS跟并口一样的接。代码的修改看13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代码里面说的串口屏的SCLK接到PC4,SI接到PC5,RES和CS跟并口一样的接。代码的修改看13楼

哦好的,谢谢了啊。

楼主:
又忙了好久别的才又来弄这个,原来的小板子虽然已经比较小了,但形状的关系在PS2的手柄里会挡到摇杆的行程。最终还是又重新把板子画成PS2手柄的形状

之前测试小板子用的手柄本身的按键做菜单控制,现在改成一个五向按钮放在左上角,菜单键用的五向按钮的中间键,EXIT键继续用摇杆上的按钮;手柄表面的八个按钮拿来做四个方向的微调按钮,这样手柄外壳需要的开口更少加工起来更轻松些。

摇杆换了PS4的摇杆总成,能飞模拟器了,但还是机械行程太短,需要调整舵量和EXP曲线才好飞。
另外还需要一些小的调整,还有原来的L、R四个按钮位置准备改成拨动开关和电位器,还在考虑怎么布置和开口那些。

网友:
请教下,都焊好之后直接用eeep那个软件烧进hex文件就行了吗?我焊好直接可以烧进固件,但是上电没反应,屏不显示。

网友:
还有,是否要设置熔丝位?

网友:
呃,果然还是熔丝位的问题,重设了熔丝位就好了。

网友:
另外像3请教一下,4线spi硬件怎么接,还是不明白

网友(2017-10-31):
楼主是否可以分享ER9X驱动ssd1306 OLED屏的固件。

网友(2017-12-05):
楼主,ER9X的官方网站是什么啊?  我也想自己钻进去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