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入的船

楼主(2017-05-01):
在这里问几个问题
1,船壳和船盖怎么做防水呀,买回来没看到有胶条密封
2,跟船带来的胶带是干嘛用的
3,船头里面的泡沫要拿出来吗?干嘛用的
4,这个船还要加五金件吗?还是就这样ok了?
5,这个带来的天线怎么安装呀,不装可以不
新手入坑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敢玩,很烧钱~烧电池烧电调~

网友A:
看到你连这么简单的天线管都不会装,看来你真的很白很白,还是问问周边模友吧,在这说了估计一时半刻你也消化不了。顺带说一下你可以买704胶把盖子边缘涂个2毫米厚,干了就像软胶条。

网友:
比飞机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连这么简单的天线管都不会装,看来你真的很白很白,还是问问周边模友吧,在这说了估计一时半刻你也消 ...

是涂在边缘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连这么简单的天线管都不会装,看来你真的很白很白,还是问问周边模友吧,在这说了估计一时半刻你也消 ...

船盖和船壳都要涂吗?还是?

网友B:
胶布,金手指,(贴在盖子与船体的)  船头泡沫可以不用拿(防沉作用) 天线可以不拿出来,胶布贴在船盖上即可 你这是玻纤船,不会屏蔽信号

网友:
好船看着真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布,金手指,(贴在盖子与船体的)  船头泡沫可以不用拿(防沉作用) 天线可以不拿出来,胶布贴在船盖上 ...

谢谢,受教

网友C:
船看起来不错,哪家买的?给个关键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看起来不错,哪家买的?给个关键字呗…

天富龙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富龙模型

好的,谢谢,看这轴就是他们的专利,哈哈

网友:
船看着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看这轴就是他们的专利,哈哈

应该是,好像论坛还没有这里的设计,特别精致,相片拍的不好,你看看tb就知道了

网友:
1,船壳和船盖怎么做防水呀(胶带)
2,跟船带来的胶带是干嘛用的(粘仓盖)
3,船头里面的泡沫要拿出来吗?(应该是防沉泡沫)
4,这个船还要加五金件吗?(不用加什么了)
5,这个带来的天线怎么安装呀(打孔安装)

网友:
这个动力-方向总成有点意思,谁知道叫啥名?TB怎么搜?

网友D:
楼主开着小店 把玩着船模 这日子过得惬意啊。呵呵!楼主既然是小白兔一枚就好好学习 。注意怎么使用和保养聚合物锂电池,怎么设置遥控器,及船的失控保护,锂电的电压保护,电调的设置。不然下水出状况后悔来不及。小白看这么多要学的是不是有点烦,嘿嘿!真心喜欢愿意下功夫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开着小店 把玩着船模 这日子过得惬意啊。呵呵!楼主既然是小白兔一枚就好好学习 。注意怎么使用和保养 ...

谢谢,这些我都懂,我玩车玩值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胶布,金手指,(贴在盖子与船体的)  船头泡沫可以不用拿(防沉作用) 天线可以不拿出来,胶布贴在船盖上 ...

请教船体是不是多数是塑料,玻璃钢,玻纤,碳纤这四种材料,哪一种天线放在船体里信号会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船体是不是多数是塑料,玻璃钢,玻纤,碳纤这四种材料,哪一种天线放在船体里信号会被屏蔽?

碳纤维会屏蔽,所以大部队都是船盖都是玻纤维的,天线胶布贴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