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 ...
(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求助!!

楼主(2017-05-01):
只看大图
本来状态良好的215机子(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类似手机美颜的效果,pid也试着调高或调低都无变化,链接电脑校准也不行。
望前辈赐教。

网友A:
高频振动跟飞控pid都没关系
电机轴和桨排振,另外可能是摄像头镜头或者摄像头内部Pcb松了,加一块双面胶。

网友B:
高频是多高的频率?

网友C:
电机轴或者外转子变形了 不平衡 卸桨空转会麻手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