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 ...
(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求助!!!

楼主(2017-05-01):
本来状态良好的大力215机子(f3飞控)小炸几次突然出现高频振动导致显示屏图像模糊,类似手机美颜的效果,pid也试着调高或调低都无变化,链接电脑校准也不行。
望前辈赐教。

网友A:
什么摄像头?摄像头加减震试试~

网友B:
某些电容松了,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C:
频普飘移?

网友D:
图像模糊跟飞控没关系~ 检查摄像头镜头!估计松了~ 看着屏幕调下焦距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