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1搭载云台试飞

楼主(2017-05-01):
先报配置吧:
18650 9600ma电池
好盈40A电调
飓风2814+10寸桨
切糕U22+433
BOYUAV 600ma图传 +棒子发射天线
鹰眼双接收+枫叶小平板(目前图传最好成绩10KM)
起飞重量大概2.2到2.3吧
3轴云台+RUNCAM2

续航能力今天没好好测,主要在调云台,不断的起降,无法反映电池续航性能

最开始云台和图传是跟动力共电的,可今天发现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图传距离明显变短,云台发神经似的抽搐,像发了疯……
后来给云台DU立供电之后,就正常了,图传还没试,不过肯定也是因为电压问题
补一张内部布局图

不说了,看视频吧,这是调好之后的视频
static.hdslb.com/miniloader.swf?aid=10244084&page=1
好像视频不显示,直接贴地址吧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0244084/

网友A:
楼主,我也是这个载机,你用的是哪种3轴云台?这飞机2814电机装了以后用10寸桨飞的时候是不是噪音很大?你电机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这个载机,你用的是哪种3轴云台?这飞机2814电机装了以后用10寸桨飞的时候是不是噪音很大?你 ...

电机900kv,确实很大声,云台淘宝有个三百多的叫什么storm32三轴云台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共用动力电的时候加一个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共用动力电的时候加一个ubec

已经加有独立BEC

网友C:
我现在是c1,想换小胖或者61。     就等你的61测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c1,想换小胖或者61。     就等你的61测试拉

测啥。。。。。

网友D:
fx61 震动很大,噪音也不小,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电机安装方式,第二个是由于螺旋桨与机身距离太近。 因此必须想办法延长电机座高度。我用的减震螺丝,你可以搜下,注意下这种螺丝有劳损。改装后声音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x61 震动很大,噪音也不小,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电机安装方式,第二个是由于螺旋桨与机身距离太近。 因此必须 ...

看来感觉61振动大的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啥。。。。。

看你这套能飞多久,  我好决定买61或者小胖当载机。  我更倾向飞翼。   我现在机子是c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套能飞多久,  我好决定买61或者小胖当载机。  我更倾向飞翼。   我现在机子是c1

休闲飞一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E:
楼主来点儿飞机及内部布线图片看下嘛

网友F:
视频真稳,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来点儿飞机及内部布线图片看下嘛

1楼补图了,你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真稳,什么云台?

淘宝300多的开源云台,有点不好调,经常上了天抽搐乱抖,搞得我快没信心了,找卖家帮调了一下,下次去再飞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300多的开源云台,有点不好调,经常上了天抽搐乱抖,搞得我快没信心了,找卖家帮调了一下,下次去再 ...

最近航拍抓的紧,过几天再搞

网友:
fpv终极梦想,现在还在努力中

网友A:
楼主,你的图传安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传安装在什么位置?

图传装在仓盖旁边,靠着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