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野马龟速更新

楼主(2017-05-02):
机身做好一个礼拜了,座舱蒙板暂时没粘,先装了设备再粘,省得装设备麻烦。趁着放假,用了小半天时间做了主翼,很简单,先右后左,左机翼花费时间是右机翼的2/3,除了机翼前缘需要少许打磨外,其他地方几乎不需要休整,当然是做准确的情况下,如果做歪了还是需要自己动手的(其实右边的机翼有点点歪),襟翼副翼舵机已上,有延长线,蒙皮的时候可以移开,后续龟速更新。。。

更新

加装整流翼台

粘在了机翼上,可以夹紧机身

网友:
难得有自己动手做轻木机的模友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加油加油,期待成品期待首飞!

网友:
是套材吧,漂亮

楼主(2017-06-08):
最新进展机身涂装

网友A:
机身白色线条是直接闷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白色线条是直接闷上去的?

就是白色蒙皮

网友B:
这是在哪买的套材吧 ?我有个OS 35 发动机找不到合适的成品机,也想自已动手搞个一直下不了决心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哪买的套材吧 ?我有个OS 35 发动机找不到合适的成品机,也想自已动手搞个一直下不了决心呀 。

视频里有啊,右上角有套材标注,论坛不让明说,飞机真的是超好飞,全重接近1900克了,视频里可以看到有多飘。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95768&extra=

注意不要买到山寨的套材了哦!

网友C:
你好,这飞机机翼上反角看你做出来好像没什么角度!P51要有上反角才好飞
请问有多少上反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飞机机翼上反角看你做出来好像没什么角度!P51要有上反角才好飞
请问有多少上反角度?

多少度不知道,如果没有上反,那两边翼尖应该是贴地的,能表达的图上全有,仔细看图,不要凭想象

网友D(2019-01-19):
楼主,可以把机身翻过来照一下吗,我想看一下升降舵是怎么连接的,我正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机身翻过来照一下吗,我想看一下升降舵是怎么连接的,我正在做这个

1.用钢丝弯成一个门型,插到升降舵里面,把两个升降舵连成一体,只需要装一个舵角,一根钢丝连舵臂;
2.左右升降舵分别装舵角,两根钢丝连舵臂。

搬家,飞机已经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用钢丝弯成一个门型,插到升降舵里面,把两个升降舵连成一体,只需要装一个舵角,一根钢丝连舵臂;
2. ...

好的,了解了,再请问下蒙皮的时候机身是整体做的还是分了几个区域 一块一块的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了解了,再请问下蒙皮的时候机身是整体做的还是分了几个区域 一块一块的蒙皮

整体蒙的,裁大点,慢慢蒙就行,
需要分色的地方可以分开蒙,
不完美的地方可以用图案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