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解了super cp 空心杯电机,这么小的绕组,如何加工的?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7-05-02):
今天拆解了super cp 空心杯电机
这么小的绕组,如何加工的?
求大神们指教。
另外,这个东西加点油是不是能提高寿命啊?还有发热问题是不是也能减小一些。

网友:
换代用的电机吧,十来块钱一个

网友A:
机械绕的,大批量低成本。这东西几块钱一个,多买几个备用感觉不行了就换,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绕的,大批量低成本。这东西几块钱一个,多买几个备用感觉不行了就换,别折腾。

是,自己肯定不折腾这东西,纯属对这个加工技术感兴趣,想不明白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B:
线组间并上小电容,能有效的减少火花,减少磨损增加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组间并上小电容,能有效的减少火花,减少磨损增加使用寿命

这个回头试试。

网友:
zhe这种拆了  盖子就很难盖好

网友C:
没有模具,自已很难绕也无法装回去,同时电刷也会因为使用时长和大电流用电磨损,无维修价值。
这原本就是消耗品,购新的是正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模具,自已很难绕也无法装回去,同时电刷也会因为使用时长和大电流用电磨损,无维修价值。
这原本就是 ...

电刷是短板,这种电机也便宜,但如果飞行中装在舵机里的这个电机“猝死”,机机就只有“自杀”这条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刷是短板,这种电机也便宜,但如果飞行中装在舵机里的这个电机“猝死”,机机就只有“自杀”这条路的, ...

网友:
看着很廉价www.sdosly.com 。。

网友E:
肯定是机器绕的了,必须有模具的。
还有,这种电机是属于有刷电机,对于有刷电机,整流子上是绝对不能加油的,否则由于电火花的原因等,加的油会碳化出问题的。转轴上是可以加机油类的,但整流子上不用加油的,因为石墨本身就是属于固体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机器绕的了,必须有模具的。
还有,这种电机是属于有刷电机,对于有刷电机,整流子上是绝对不能加油 ...

之前给轴点油的时候经常在后壳上加点。
这种低电压的应该没那么娇气吧。

网友F:
无刷舵机有了,很贵

网友:
空心杯转子绕线先绕成桶状然后压扁,搓线再卷筒粘胶成型,因为线细手工绕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