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插头

楼主(2017-05-02):
(无正文)

网友:
一种排插

网友A:
直解焊到pcb上的,相对于我们常用的对插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解焊到pcb上的,相对于我们常用的对插型的

JR3810微动开关的。网上找不到。对插的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JR3810微动开关的。网上找不到。对插的太高。

JST SAN 2.0mm Board-In Connector (RoHS)可能是这个,但不确定pitch 是不是2mm,你也可用Board-In Connector 来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ST SAN 2.0mm Board-In Connector (RoHS)可能是这个,但不确定pitch 是不是2mm,你也可用Board-In Conne ...

真找到了!!!谢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