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蛇滚用什么模拟器的什么机型

楼主(2017-05-02):
如题,真机是天翼的70E,目前装的是凤凰5模拟器。模拟器里随便一个机型都和70E感觉差距比较大,有人推荐一下手感比较相似的机型吗?或者别的模拟器里的机型?谢谢

网友:
试试G7吧。我感觉手感和真机比较接近。

网友:
个人认为凤凰4.0更适合练蛇滚

网友A:
G7的edge 540T 跟天翼70E有一拼,凤凰还是算了吧,手感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的edge 540T 跟天翼70E有一拼,凤凰还是算了吧,手感不真实。

G7是不是比凤凰5要求电脑配制更高呢?

网友:
没找到跟真机接近的模型,我的也是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