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连接f3的问题!

楼主(2017-05-02):
有没有同志用win10连接f3成功的案例,我的链接不上,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端口那个东西,驱动也是官网下的安装上提示成功,就是插上f3无任何反应,u盘手机插上都提示有设备插入,三块f3都试过了,一样!难道是这个win10版本不对?或者要换7,有大师知晓怎么破吗?

网友A:
要装cp210x和vcp驱动

网友B:
win10没问题,是没装驱动。。。

网友:
WIN10是有这毛病,搞得我重装了系统才解决

网友C:
在用win10 64位版,使用没任何问题,装cp210x驱动就好。
如果不行试试换线或者换usb2.0口。

网友D:
需要装驱动么 我直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