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关于“悟”机架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7-05-02):
小弟不才,随手画的,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不错

网友:
万一云台忘记拆了,然后一收脚架……裆下一紧

网友A:
虽然说不喜欢悟这种炫酷但很重的电动折叠方式吧,但是楼主的蜗轮齿轮结构我认为应该优于大僵目前所采用的蜗杆:耐用和稳固性能更好、云台很有可能免得装箱必拆了。  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1,大僵目前的结构更简单、重量零件数成本更低,至于可靠性倒也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2,就算是这样折叠下来,最后跟数块电池、遥控器、充电器、没拆的云台一起装进携行箱里面,最终携行箱的大小完全不会变得更小啊……

网友:
有个问题问下 你这个 脚架下面的液压减震 如何收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不喜欢悟这种炫酷但很重的电动折叠方式吧,但是楼主的蜗轮齿轮结构我认为应该优于大僵目前所采用的蜗 ...

见解很独到,确实 这样折了之后 加上遥控 电池 云台 包装的大小跟平放时的包装大小差别不大

网友:
请问有四轴飞控板卖吗,我想用4只980朗宇电机自己做一架无人飞机,遥控器是我现在飞亚拓500的JR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解很独到,确实 这样折了之后 加上遥控 电池 云台 包装的大小跟平放时的包装大小差别不大

因为类似的结构我也琢磨过画过,发现跟原版悟比起来很难再有什么突破性改进(包括省去电驱的手动类似折叠方式也没多大意义)。相比继续研究悟的结构,不如从别的方面下思路,会有更多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不喜欢悟这种炫酷但很重的电动折叠方式吧,但是楼主的蜗轮齿轮结构我认为应该优于大僵目前所采用的蜗 ...

不是蜗杆,悟是螺杆。就两个简单零件,确实简单

网友:
楼主牛掰,装个电机示范一下变身结构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鄙人也 想学习学习是做设计的,无奈工作只用cad

网友(2017-06-16):
高手果然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