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5.1,炸机,修机,满血复活。

楼主(2017-05-02):
每当要进阶新动作,都会有心理压力,怕炸机,还真的炸机了,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魔,必须克服,此次炸机总结的经验就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飞高点练习,哪怕打舵慢了或者打错舵都有救机的机会。

网友A:
不好修啊,真有耐心。

网友B:
修成正果了

网友C:
你现场是用什么胶处理的?

网友D:
轻木飞机就是这样,如果能修理一般修理后跟修理前不会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修理就只能扔了。不像泡沫机修理完了也是将就着飞,但是只要想修,多烂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啊,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成正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场是用什么胶处理的?

俗称:三秒胶(5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木飞机就是这样,如果能修理一般修理后跟修理前不会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修理就只能扔了。不像泡沫机修理完 ...

老司机

网友F:
这是天翼的30E还是70E,这飞机飞机来贼不贼?拉力线设计得如何?

网友:
接骨技术不错嘛

网友:
手艺活,基本功,必须的

网友:
炸的不太严重,修修应该照飞不误。

网友G:
修好又可以爽飞了。 感慨高手的手都是黄金做的,要炸多少才能练成呀!

网友:
炸得不算严重,可以满血复活的

网友H: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飞高点练习,哪怕打舵慢了或者打错舵都有救机的机会

网友I:
这修机技术真心是不错

网友F:
请问还有谁飞过这机子,感觉如何啊?贼不贼?

网友:
嗯嗯,越怕炸越炸,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俗称:三秒胶(502)

502胶不是说有点脆?强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还有谁飞过这机子,感觉如何啊?贼不贼?

这个是56寸  50E  这个飞机如果用3300电池飞,它的稳定性不输70E。贼不贼得看个人操控。相对30E不说,这个肯定是完胜了!机越大越稳嘛!

楼主:
看用的是哪种502,市面点的502种类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天翼的30E还是70E,这飞机飞机来贼不贼?拉力线设计得如何?

加QQ:3103519147,了解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又可以爽飞了。 感慨高手的手都是黄金做的,要炸多少才能练成呀!

我只能说,3D路漫漫,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飞高点练习,哪怕打舵慢了或者打错舵都有救机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修机技术真心是不错

网友(2017-06-19):
修机很考验耐心,技巧,对结构强度的理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