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什么质量?

楼主(2017-05-03):
右边的3个是亚拓的 一个450L 2个470     其他的是飞越450pro的         470是去年下半年买的  一个轴上去年换的   一根是今年3月换下来的
    都是放到桌子上的     470锈得跟什么似的   别的都没锈

网友:
人家说哪是高碳钢

网友:
亚拓的轴确实容易锈

网友:
亚拓锈很正常,装好放那里不飞,一周就上锈,不知为何~

我还包在塑料袋里,放了干燥剂的,可能南方太潮湿了吧~

网友A:
只能说不是不锈钢

网友:
不但锈,一炸就弯。同是6mm主轴,我360上的大炸过2次都没弯

网友B:
容易弯好啊,中联 将夹等等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高碳铁钢

网友:
我一开始还想是自已卖到假货了呢
直到一次飞250,DFC头的,横轴莫明其妙的中间断开,射桨,好在还没飞起来。捡回来看到螺丝桨夹都正常,就是横轴断,事先任何绩象都没有,看过横轴断面,除了外圈类似不锈钢的材料外,内芯是蓝黑色的象铸铁的东西。
问过别人,说是一种叫不锈铁的材料。

网友C:
这个新装上的主轴还一次没飞过呢。

网友D:
可能高碳钢就是爱生锈 这不能怪亚拓

网友:
这个100s的主轴都用了一年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高碳钢就是爱生锈 这不能怪亚拓

如若真是高碳钢应显硬和脆,不会弯

网友:
原来一直觉得亚拓的东西很好,高大上,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网友:
证明你不经常把玩,但是亚拓主轴爱生锈也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不是不锈钢

没不锈钢做主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易弯好啊,中联 将夹等等就不容易坏了

亚拓的有台阶 弯了不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新装上的主轴还一次没飞过呢。

强迫症患者表示要疯了。。

网友:
用不锈钢的话,强度会弱些。

网友E:
亚拓的轴就是普通碳钢,热处理后上磨床,很传统的工艺保证机械性能和成本,当然也容易生锈,安装时不用把轴擦那么干净,有点油比较好。话说你家得有多潮湿。

网友F:
我很多金属玩意放着的时候都用纸巾抹点除锈油,我的内存、显卡的金手指也都是那么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的轴就是普通碳钢,热处理后上磨床,很传统的工艺保证机械性能和成本,当然也容易生锈,安装时不用把轴 ...

在深圳    不潮   别的轴不没生锈么  好470点轴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多金属玩意放着的时候都用纸巾抹点除锈油,我的内存、显卡的金手指也都是那么保存的

哪种油?    我买的 wd40可能是假货  没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台湾不是在海上吗?怎么不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油?    我买的 wd40可能是假货  没什么效果

n年前买的wd40

网友:
亚拓神机宇宙第一

网友:
这个生锈也不能说他不好吧?反正轴炸炸总是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