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图传的大神

楼主(2017-05-03):
各位修图传的大神,能否给推荐下功放模块在哪里买比较保险,为啥欧姆威1000ma用的5004L,好多2000ma的也是用的5004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你这是不是还有图像,但距离比较近,

网友:
一个功率没虚标,一个虚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不是还有图像,但距离比较近,

那个放大ic表面看着像烧了,通电后几秒就非常烫手

网友B:
原来也坏过一个创新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放大ic表面看着像烧了,通电后几秒就非常烫手

我的也是,然后我把ic取下就不烫了,有图像但距离不远,好像是ic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然后我把ic取下就不烫了,有图像但距离不远,好像是ic短路了

应该是5.8g的射频放大芯片烧了,我就是不知道芯片型号否则就自己买了替换了

网友:
所以为什么 一直说,标2w和实际是多少很难分辨的,不要只看商家乱标,看实际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8g的射频放大芯片烧了,我就是不知道芯片型号否则就自己买了替换了

这么小的芯片自己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芯片自己能换吗?

热风焊台

网友:
热风焊台换这一个元件,那不影响其它元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