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T穿越机使用感悟

楼主(2017-05-03):
KINGKONG 90GT外观不用说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在网贴上看到不少关于90gt自稳偏航问题,
我也遇到此病,起飞还好,几秒后就往前倾斜,这时微调是不起什么作用了。各种办法都用过,
无解。因为手动飞行很好,排除电机和电调问题。当时判断是飞控出问题了,决定再买一台机
,问题机留当配件或手动练习了。新机到手没有几天同样问题出现。这期间老机子自稳居然好过。
怀疑接触不良,果断拆下飞控电子显微镜下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无奈只能焊接回去了,
这时在安装飞控固定螺丝发现了问题,螺丝头与旁边的一个开关的两个引脚接触上了,用万用表
检查确实接触了,少许松一点螺丝就又断开。这应该是厂家严重问题。加了绝缘垫片问题解决。

这机器还有一问题就是装螺旋桨的螺丝短了很容易滑丝,我现在都换成m2*7的了,没有滑丝现象了。
我把接收机放在飞控上面上盖板下面,下掉了摄像头(FPV飞行头晕,岁数大了不适应),另外加了
电量指示灯,3.7V以上蓝灯3.65-3.7V蓝红交替,3.65V以下红灯常亮。小飞机很灵活很爽
450250的机器都睡觉了。拆掉摄像头和图传减少耗电量也减轻重量,目视飞行可以5.5分钟
(双天400ma30c电池)。

网友:
我也有90GT,每星期休息日狂飞,打跟斗有点弱掉高度,你的接收机放飞控上面值得考虑,我有点怕被图传干扰而失控,记得了,遥控器设失控保护哦,

网友A:
有人说过这小鸡会偏航是因为电机震动。
加一些电机减震垫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过这小鸡会偏航是因为电机震动。
加一些电机减震垫就可以解决了。

震动是引起偏航其中一个原因,90gt这个机器,在图上你可以看到焊接点已经靠在一起了,因为焊接点非常靠近螺丝头,焊点大一点或者螺丝紧一点就引起短路了。出厂时可能没有
短路炸震动很容易引起短路,因为似接非接所以时好时坏。

网友B:
我的机器同样的问题,可是螺丝是尼龙的,怎么会短路呢?还是紧固时把焊点拧在一起了?

网友C:
楼主,你认为是因为螺丝造成的短路,导致飞机自稳偏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同样的问题,可是螺丝是尼龙的,怎么会短路呢?还是紧固时把焊点拧在一起了?

飞控上面有两颗金属螺丝,尼龙螺丝是在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认为是因为螺丝造成的短路,导致飞机自稳偏航吗?

应该是螺丝短路造成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后用万用表测量。加了绝缘垫片后再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螺丝短路造成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后用万用表测量。加了绝缘垫片后再也没有出现问题。

加绝缘片,自稳不偏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绝缘片,自稳不偏航了吗

加了绝缘垫片后再也没有偏航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绝缘垫片后再也没有偏航了

手动是一直没有问题的,就是自稳出问题,才判断问题在飞控上的。

网友D:
我的90gt换了飞控和鸡架也还是偏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90gt换了飞控和鸡架也还是偏航哦

造成偏航的因素很多,有软问题也有硬问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

网友:
謝謝樓主,我從前也是時有時無這問題,原來是這原因。不過這90GT真是好好玩。

网友:
回去试一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自己玩了两台90gt,朋友也有一台,全部在自稳的时候飘。
放假回去得仔细看看。
特别喜欢这个机器,不过我觉得有几个缺陷:
一是FPV没有底座,用胶水固定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方案。
二是没有BB响,丢了就丢了。正在物色能用的BB响。
三是桨叶太脆,暂时也没好办法。

网友E:
不要摄像头和图传不用玩了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摄像头和图传不用玩了直接

不用摄像头不断的目视从身边呼啸而过也挺爽、挺刺激的。穿越机天生就是个玩具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本来就天天用电脑,玩个飞机就是是为了放松眼睛,带个fvp眼睛又晕又累。干脆就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动是引起偏航其中一个原因,90gt这个机器,在图上你可以看到焊接点已经靠在一起了,因为焊接点非常靠近 ...

就那个似接非接的地方,震动肯定会引发问题。因此我也看到很多网贴说是震动引发的,以前大一点的机器飞控硬装的震动也更大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焊点有大小有的机器震动会问题有的点机器始终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微调能纠正的应该都不算偏航,这里指的偏航,所有校正做过调微调基本没有效果,拉杆有反应但是过几秒就拉不住了,还有这时候你要打方向飞机的方向象失控一样。

网友F:
我的90GT也是和你一样,自稳模式下向前偏航厉害,半自稳好些,也偏;飞时要经常拉杆,不然向前跑的很快:手动就不偏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90GT也是和你一样,自稳模式下向前偏航厉害,半自稳好些,也偏;飞时要经常拉杆,不然向前跑的很快:手 ...

你打方向杆有什么反应呀?我的机器以前有问题时只要机头方向一动飞机就象失控一样,控制不住。
现在我天天飞的都很爽有一点点偏都可以控制住不影响飞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打方向杆有什么反应呀?我的机器以前有问题时只要机头方向一动飞机就象失控一样,控制不住。
现在我天 ...

我是基本上是自稳时会向前方向跑,手动很好,飞控螺丝上下都加了绝缘片,还是老样子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基本上是自稳时会向前方向跑,手动很好,飞控螺丝上下都加了绝缘片,还是老样子没反应。

估计现象是一样,但不是一个病源,再用心排查吧。祝愿早日康复。

网友G:
我加了垫片还是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加了垫片还是跑

你把 I值一点点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
厉害厉害,刚入手正在折腾中,多谢LZ分享经验

网友H:
我的两架已经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两架已经完了

没有救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救了吗?什么情况?

一个电调烧了,一个炸坏两个电机。维修中

网友I:
如何是穿越,偏一点航怕什么,又不是玩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是穿越,偏一点航怕什么,又不是玩悬停

有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偏航

网友J:
楼主,请问,电量检测芯片和电量指示灯怎么加,我也入手了这台鸡鸡

网友:
小机自稳偏这个问题应该所有的都有,无解,只是偏的严不严重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了绝缘垫片后再也没有偏航了

学习了!虽然我在偏航之后一直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电量检测芯片和电量指示灯怎么加,我也入手了这台鸡鸡

淘宝买一个电压检测模块,几元钱。电源接头直接焊接在飞机的电池接口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淘宝买一个电压检测模块,几元钱。电源接头直接焊接在飞机的电池接口上。

把10mm的尼龙罗柱换成12mm的,接收机和检测芯片就都可以放进上盖板的下面了。

网友L(2018-02-17):
虽然刚入手90gt,还没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应该非常有用

网友M(2018-05-16):
这个 机 新手 入手 可以吗

网友N(2018-12-19):
90GT是FPV入门机,我们很多模友都是买这款机子开始FPV飞行的,一开始用鹰眼锐视作为视屏,后来都用了各种视频眼镜,这款机子玩FPV入门非常适合,耐炸皮实,有保护架也安全,初学者不容易伤人伤己。我有个95GT和一个飞蛋100,还是飞蛋更好些,有寻机BB。而且镜头安装非常靠谱,没有坏过。90/95的摄像头安装不牢靠,一撞就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