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T

楼主(2017-05-03):
KINGKONG 90GT外观不用说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在网贴上看到不少关于90gt自稳偏航问题,我也遇到此病,起飞还好,
几秒后就往前倾斜,这时微调是不起什么作用了。各种办法都用过,无解。因为手动飞行很好,排除电机和电调问题。
当时判断是飞控出问题了,决定再买一台机,问题机留当配件或手动练习了。新机到手没有几天同样问题出现。这期间
老机子自稳居然好过。怀疑接触不良,果断拆下飞控电子显微镜下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无奈只能焊接回去了,这时
在安装飞控固定螺丝发现了问题,螺丝头与旁边的一个开关的两个引脚接触上了,用万用表检查确实接触了,少许松一点
螺丝就又断开。这应该是厂家严重问题。加了绝缘垫片问题解决。这机器还有一问题就是装螺旋桨的螺丝短了很容易滑丝,
我现在都换成m2*7的了,没有滑丝现象了。我把接收机放在飞控上面上盖板下面,下掉了摄像头(FPV飞行头晕,岁数大
了不适应),另外加了电量指示灯,3.7V以上蓝灯3.65-3.7V蓝红交替,3.65V以下红灯常亮。小飞机很灵活很爽,450
250的机器都睡觉了。拆掉摄像头和图传减少耗电量也减轻重量,目视飞行可以5.5分钟(双天400ma30c电池)。

网友:
细心啊!我也回去看看!小机器就是巴适!

网友A:
我的自稳模式也是往前偏移,我朋友的向右偏移,而且都很严重。我认为所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移。

请问楼主,你处理了引脚短接的地方,那解决了偏移的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稳模式也是往前偏移,我朋友的向右偏移,而且都很严重。我认为所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移。

请 ...

解决了,没有解决也不会发帖认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烦恼一段时间。

网友:
谢谢很有用的分享!

网友:
我的90GT原先是向前向右偏,有一次掉水桶里了,用电吹风吹干后只是向前偏一点点,不向右偏了。

网友:
其实给90gt价格osd就行了,可以显示实时电压,并且可以显示飞行时间等很多你想要的信息,并且osd板子只有1g,吧图传下掉就变成玩具机了。

网友B:
正准备入这个机器 楼主说的那两颗螺丝加上垫片就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入这个机器 楼主说的那两颗螺丝加上垫片就解决问题吗

解决了,只要在靠接收机和那个开关中间的那个螺丝加绝缘垫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稳模式也是往前偏移,我朋友的向右偏移,而且都很严重。我认为所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移。

请 ...

微调能纠正的应该都不算偏航,这里指的偏航,微调基本没有效果,拉杆有反应
但是过几秒就拉不住了,还有这时候你要打方向飞机感觉象失控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调能纠正的应该都不算偏航,这里指的偏航,微调基本没有效果,拉杆有反应
但是过几秒就拉不住了,还有 ...

对,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是根据你说的那颗螺丝,即使我拧下来也完全没用。

网上有人说所有F3都有手动稳如泰山,自稳跑偏的问题。

尽管我的问题没解决,还是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是根据你说的那颗螺丝,即使我拧下来也完全没用。

网上有人说所有F3都有手动 ...

能说一下你跑偏,具体情况吗?偏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是根据你说的那颗螺丝,即使我拧下来也完全没用。

网上有人说所有F3都有手动 ...

我这个自稳偏的是没有办法飞的

网友:
我的90GT也是和你一样,自稳模式下向前偏航厉害,半自稳好些,也偏;手动就不偏了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自稳偏的是没有办法飞的

我的自稳和半自稳完全一样,从手动一旦切过去,飞机就会立即往前飞,我要一直拉住俯仰。

在软件里适度调整(俯仰输入-60),或者把控的微调向后调。一开始还好,飞一会就又继续逐渐往前飞,而且越来越快。

网上有人说是F3通病,我觉得销量这么大的芯片就算有这个问题,也应该很快用固件弥补了吧。

我现在用的3.01,因为看过不少其他版本固件的有同样问题,所以也就没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稳和半自稳完全一样,从手动一旦切过去,飞机就会立即往前飞,我要一直拉住俯仰。

在软件里适度 ...

我觉得应该是陀螺仪误差越飞越大导致的 陀螺仪太小本来精度就不高 做几个机动之后误差累积就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陀螺仪误差越飞越大导致的 陀螺仪太小本来精度就不高 做几个机动之后误差累积就越来越大

你这种误差多数都是有的,不影响飞行,重新起飞后就又会好。

网友C: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C:
楼主真细心啊,这大批量出现应该算是品质问题吧

楼主:
这个机器有多大销量不知道,因为自己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所以网上到处寻找这方面的信息。发现这机器偏航问题比较多,想找厂家的联系信息,看看厂家接到用户反馈怎么解决这问题,所有说明说明书上都没有厂家信息,蛮奇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小机。
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D(2018-03-10):
怪不得,我现在回去调一下,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