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第一架F3P

楼主(2017-05-03):
我的第一架F3P,完全自己打印,自己裁剪,做了两天,成这个样子了。剩下就是电装了。
之前就是飞SU27和纸飞机。

网友: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F3P吧,这个项目是对飞机有要求的。

网友:
祝贺你,从Su27中觉醒,还有二觉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F3P吧,这个项目是对飞机有要求的。

还是买一架EPP或PP的入门板机套材吧,KT板真的不适合,选择对了,你的进步才会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F3P吧,这个项目是对飞机有要求的。

我觉得还可以吧,我就是用KT330学会的吊机。

网友:
DIY乐趣多

网友B:
看了你做的飞机,说实话太粗糙了,f3p对飞机的制作工艺精度要求很高,新手很容易进入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做的飞机,说实话太粗糙了,f3p对飞机的制作工艺精度要求很高,新手很容易进入误区

对于菜鸟,你要看进步。对于身边没有任何老鸟指导的情况下,最希望得到帮助与指导。

网友C:
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多少

没有称,蒙着做

网友D:
也是这么折腾过来的,给你推荐个配置电池用双天 3S 850MAH,电机用 XDD 2208 1100KV ,桨用9047或8060. 飞3D 遥控器一定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这么折腾过来的,给你推荐个配置电池用双天 3S 850MAH,电机用 XDD 2208 1100KV ,桨用9047或8060. 飞3D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