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航线飞行的基本注意技巧是什么?

楼主(2017-05-03):
正倒悬停飞的差不多了,今天开始进入航线飞行,看了关于练习的视频,但是没有人真正解释一下航线飞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问一下航线飞行的定义。怎么飞?要求是什么?航线飞行对后期的3D飞行有什么帮助?
小弟虚心请教,大神能否给分享一点干货。

网友:
顶起来。

期待大神解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正倒飞悬停都没问题啦。现在不知道练啥,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悬停阶段。最近在飞自旋悬停

网友A:
作为刚刚会飞8字的菜鸡一名,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模拟器飞,找到转了一圈以后调整飞机姿态的感觉,我的经验是顺时针转一圈后机身都会右倾,然后你要左打一下,逆时针一圈后都会左倾,你要有打一下。然后转弯的时候,往右转,你就有打副翼,然后同时拉升降,左转同理。反正你模拟器去感受吧。最后一点,请带好两台飞机,找个没人的地一定要没人,然后你就放开了飞吧,往高了飞,最起码10米高度,飞个三四圈找到感觉你就会了

网友B:
飞完24个圈,你会发现,还得练练筋斗类的航线

网友:
新手入坑,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到航线,算是正式进入直机的基本功练习了。
航线基本功通常可以称为24个圈。
正飞12个圈,倒飞12个圈。 ...

您说的顺时针前进就是顺时针方向飞行?是直线吗?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完24个圈,你会发现,还得练练筋斗类的航线

我等飞完这24个圈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刚刚会飞8字的菜鸡一名,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模拟器飞,找到转了一圈以后调整飞机姿态的感觉,我的经验是 ...

都是有经验的人啦,非常感谢

网友D: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先试试飞一下圆圈航线和8字航线,飞过就知道飞得不圆,不平,不匀速,不美,没信心,就会想着去改善这些问题,知道自己练习的方向了。

网友E:
反正是无底洞!或者叫做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先试试飞一下圆圈航线和8字航线,飞过就知道飞得不圆,不平,不匀速,不美,没信心, ...

看的出来您说的要练习航线飞行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是无底洞!或者叫做学无止境!

真的是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到航线,算是正式进入直机的基本功练习了。
航线基本功通常可以称为24个圈。
正飞12个圈,倒飞12个圈。 ...

看到这么多圈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到航线,算是正式进入直机的基本功练习了。
航线基本功通常可以称为24个圈。
正飞12个圈,倒飞12个圈。 ...

好像没必要练会这么多方向。我看那些大神好多也是只会一两个方向的圈而已。

而且3D的比赛好像对于顺风逆风没有要求,所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向做就好了。

当然,如果要自旋圆周的话,最好那个方向四个圈都会,这样子的话才能做得比较好看些,否则修起来怪怪的。

当然,如果会了这24个圈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就跟自旋翻一样,大部分人练的是左旋自旋翻,也有少部分人练得是右旋的自旋翻,还有很少部分的人他们把左旋和右旋自旋翻都练成了的。

还有,如果你将来要飞3C,那最好正反方向都练好,因为3C的动作有顺风、逆风的要求,所以两个方向必须都要会,不然顺风动作逆风做那可是0分~

网友:
直接按F3C套路练。。。

网友:
突然发现lz的id有点信息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