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问题,非常急,请在线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7-05-03):
关于舵机的两个邪门问题:

1.关于富翼用的是同一个牌子(无正反向区别):不管你把富翼的舵机接口接在哪一个位置,任何一个位置,都是同上同下(不是一上一下了)。这是为什么?

2.关于尾翼用的是正向舵机FMS的(不是方向舵):尾翼的通常都是同上同下的,可是,不管你把这两个舵机接口接在接收器的任何位置,都是一上一下的,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虽然听不懂你再说什么,但是我猜一定是混控出了问题。不信你传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舵机装的时候朝向要不同朝翼尖,要不同朝机身。尾翼得调混控的

网友:
你把接收机副翼跟升降换下不就正好了

网友:
楼主,遥控器是可以给每个通道的舵机设置正反向的

网友:
最简单就是把舵机安装翻过来,这问题太简单了,关键看尾翼有联动吗?如果混控取消设置就可以了,舵机用Y 线控制对称安装是相反的

网友:
副翼一上一下的原理是两个舵机一正一反安装的,要是同一方向安装,用y线并联,再牛的控也不可能设置出来一上一下的动作!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正向舵机,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1.反装舵机
2.通道反向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有的厂家遥控接收机1通道是升降2通道是副翼,所以楼主所描述的也许是这种情况,像四楼说的换下通道就行了。二、副翼上的舵机是不可能反装的(7楼说反装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舵机臂对向安装就是一个拉一个推,实现副翼一上一下。
补充一点;升降舵机是对向安装的,舵机臂垂直于舵机超上或者朝下安装,不是高级别的控需要设置混控,最低端的控就要使用混控线也有称舵机反向线、模块等等。不知楼主是什么控,飞什么样的大飞机需要双升降舵?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不同牌子的舵机放在富翼造成的。
尾翼的一上一下问题是由于都是正向舵机造成的。换了个牌子的舵机已经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有的厂家遥控接收机1通道是升降2通道是副翼,所以楼主所描述的也许是这种情况,像四 ...

如果是两个通道混控的话,就不存在问题,怎么装都行,因为控上面可以调正反。如果是Y线并联插一个通道,你换几个位置看明白了就知道了,想要实现一推一拉,就必须把一个舵机翻过来安装,形成的效果就是从中间来看两个是相对安装的,但实际上是两个舵机的工作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两个通道混控的话,就不存在问题,怎么装都行,因为控上面可以调正反。如果是Y线并联插一个通道, ...

副翼舵机是安装在一个平面上怎么翻过来安装,反过来的是舵机臂,也就是一个舵机臂朝左一个舵机臂朝右,或者说两个舵机臂都指向机身或者翼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