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8的外场包电池这种行吗??

楼主(2017-05-03):
手上有个PL8充电器准备冲3S2200电池,现在想买一个外场包电池  某宝看了下这种行吗??
12V 40AH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配平衡充

网友A:
但是买这个还不如自己买18650电芯回来自己组,实惠容量足

楼主:
新手不太会组装,买现成的感觉比较稳妥!。

网友B:
组装超级简单,便宜耐用,不用焊接,全部冷压。串联应该会吧,四个电芯串联,在接一个平衡头出来就ok了,卖电芯的都会提供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买这个还不如自己买18650电芯回来自己组,实惠容量足

这种是不是直接用2根线接个头和PL8对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超级简单,便宜耐用,不用焊接,全部冷压。串联应该会吧,四个电芯串联,在接一个平衡头出来就ok了,卖 ...

不太会么,买这种现成的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会么,买这种现成的不好吗》???

第一,价格有点高,自组的话12v40ah 300出头就可以搞定。第二,成品的话不知道用的什么电芯,电芯也不知道质量好坏。第三,锂聚合物电池不能满电存放,如果用不完或者充了电临时有事不能用,放电相当麻烦。建议买磷酸铁锂的电包,优点是可以满电存放,缺点是重量大。

网友C:
12V会不会电压略低啊,24V~30V的话,高电压充电效率更高一些~

哦,你给3S充电啊,那没啥影响了,如果是6s的话,建议用更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价格有点高,自组的话12v40ah 300出头就可以搞定。第二,成品的话不知道用的什么电芯,电芯也不知 ...

组装难度大吗//? 具体买些什么组装材料呢?*(所有的) 能把型号都发上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会不会电压略低啊,24V~30V的话,高电压充电效率更高一些~

我平常就冲下 3S 2200 不需要充电器功率全开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装难度大吗//? 具体买些什么组装材料呢?*(所有的) 能把型号都发上了吗?谢谢

你在论坛里搜电包,有不少前辈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论坛里搜电包,有不少前辈有教程的

行吧!!谢谢了。!!

网友D:
pl8,土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直接用2根线接个头和PL8对插就行了

只要正负极接对充电器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会么,买这种现成的不好吗》???

买这种也可以,只是只计划充3s的话,有点大材小用了,一般上pl8的大多都为了6s大电池快充吧。再有就是这种成品电池算下来性价比很低,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的话是可以自组出极其廉价耐用的电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平常就冲下 3S 2200 不需要充电器功率全开把,,!!!

不用的,用不到PL8的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装超级简单,便宜耐用,不用焊接,全部冷压。串联应该会吧,四个电芯串联,在接一个平衡头出来就ok了,卖 ...

怎么冷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8,土豪啊

后悔买了,充3s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负极接对充电器的输入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这种也可以,只是只计划充3s的话,有点大材小用了,一般上pl8的大多都为了6s大电池快充吧。再有就是这 ...

嗯嗯,新手不懂现在觉得pl8充3s真浪费!!!电包我买4块了40a的铁里组装,!价格猜320真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用不到PL8的最大功率

12v40a电包能带动pl8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40a电包能带动pl8吧?

应该可以,可以参考说明书,只是功率用不到最大而已,不过感觉充3s 2200mah的电池足够用了,5C的话,最多也就10A,12.6v,考虑到损耗,也就只有150w而已~